L298+51单片机直流电机的速度环PI控制-PI程序+仿真 带积分运算

楼主:
直流电机的速度环PI控制-PI程序

加入了积分运算,高速震荡变小了,选择了积分系数是0.1,和采样周期一样。但是高速震荡还是存在,超调基本上没有了。
当把积分数值除以十的时候,你会发现输出的震荡明显减少了,和开环控制的时候差不多,由此可以猜测,震荡有可能是由测试信号的精度决定的,另一方面可能是
因为PWM所引起的。通过综合比较发现,闭环系统的启动速度很快,比开环的快很多,但是加装了积分部分后,输出似乎变小了。

数据实测:
kp=3;
ADin=ff,UK=FE,speed=240.加速过程很快,无震荡。
ADin=f0,UK=FE,但是有震荡为0,speed=235~239。
ADin=e0,UK=FE,0出现的纪律不低speed=218~225.
ADin=d0,speed=201~213.
ADin=c0,speed=188~200.
ADin=a0,speed=168~171.
ADin=90,speed=165~170.
ADin=80,speed=165~169.
ADin=50,speed=165~169.
在80以后便无法调速了

程序:

#include <absacc.h>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bit flag=1;
unsigned char pwm=0;
sbit P21=P2^1;
sbit P20=P2^0;
unsigned char k1;
unsigned char k2,k3;
unsigned char BJ; //正负的标志位;
unsigned char EK_num[3],EK_flag[3]; //误差和符号。
unsigned char kp,ki,kd;
unsigned char UK;      //控制输出。
unsigned char negsum=0,possum=0;    //正数和与负数和。
unsigned char temp[3]; //中间变量。
unsigned int  tmp[3];
unsigned char Highlevel=0xff;//上限输出。
unsigned char Lowlevel=0x00; //下限输出。
unsigned char AD_in=153,AD_out;   //指令和反馈。
unsigned char a,b;
unsigned char m=0,n=0;
void PWM_generator() interrupt 3 using 0    //定时255us,0.063s。
{

if(flag==1)
{a--;
  if(a==0)
    {flag=0;
        a=0xff-UK;
        }
   else
   {P21=0;}
}
if(flag==0)
{b--;
  if(b==0)
    {flag=1;
        b=UK;
    }
  else
{P21=1;}
}

}
void PID_generator() interrupt 1 using 0  //PID定时,250us*380~0.1秒。
{ m++;
if(m==10)
   { m=0;
     n++;

          AD_out=P1;
             if( AD_in>AD_out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emp[0]=AD_in-AD_out;
                  BJ=0; //正负标志位。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emp[0]=AD_out-AD_in;
                  BJ=1; //正负标志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}     OV=0;
           k1=temp[0]*kp;
           if(OV==1)
              {OV=0;k1=0xfe;}
}
void PID_work2()
{negsum=0;possum=0;
if(BJ==0)
  {possum+=k1;
   temp[2]=temp[2]+temp[0];}
else
  {negsum+=k1;
   temp[2]=temp[2]-temp[0];}
k3=temp[2]/10;
if(possum>negsum)
  {k2=possum-negsum; //用8位数据存储结果
  CY=0;
temp[1]=k3+k1;  //误差积累,
{if(CY==1)  //16位判断。
  UK=0xfe;
  else
  UK=k1+k3;}//
}
else
{

UK=1;
}P3=UK;
}

main()
{kp=5;
ki=1;
kd=1;
TMOD=0x22;
TH0=0x06; //对TH0 TL0赋值
TL0=0x06;
TH1=0x06; //对TH1 TL1赋值
TL1=0x06;
P20=1;
ET0=1;
TF0=0;
ET1=1;
TF1=0;
TR1=1;
TR0=1;
EA=1;
while(1)
{

PID_work2();
}

}

附PROTEUS文件,与KEIL文件,亲测可用

网友A(2016-09-02):
楼主文件可以分享吗?参考一下哦!

网友A:
楼主文件可以分享吗?

网友B(2018-06-13):
Strange , but speed remains the same in proteus 7.9 and 8.7 simulation
Regardless of potentiometer posi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