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林顿ULN2803与三极管驱动直流电机电路原理图 编码器测转速 PROTEUS仿真与程序

楼主(2016-08-15):
1:先说上侧三条线: 中间的:
编码器

转一周(即电机转一周),则高电平一次。根据这可以测出转速 左右两边是检测左转还是右转。电机每转一周,两边分别高电平24次,哪边先高电平,就是往哪边转。 注:这是默认是24,其实是可以修改的,因为不同的电机,这个参数是不一样的.

你可在电源进线(两侧的)接上一12V的电池并串上一只200欧电阻,3 条出线上接计数/频率计就可以看出。2:对直流电机的驱动 不同的直流电机,其所用的驱动电流也是不一样的.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时,同时,为了给直流电机提供足够大的驱动电流,需要加驱动电路.常用的驱动方式有三种:
      三极管电流放大驱动电路
      达林顿反相驱动器(ULN2803)
      电机专用驱动模块(L198)
三极管驱动如下:

达林顿驱动如下:

51单片机驱动程序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ON 0
#define OFF 1
sbit PWM=P3^5;
sbit MP=P3^4;
bit FLAG=0;
uchar code dispbit[6]={0x20,0x10,0x08,0x04,0x02,0x01};

uchar code seg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,1,2,3,4,5,6,7,8,9
uchar disbuf[6]={0,0,0,0,10,10};
uint temp[6];
uint discount=0;
uint timecount=0;//定时的次数
uint T0count=0;
uint hus=0;
uint k=60;
uint Vc;
uint Vs;
uint tm=3000;
uint x;
void t0_serv() interrupt 1
{ T0count++;
}
void t1_serv() interrupt 3
{
  PWM=1;
  TH1=(65536-tm)/256;
  TL1=(65536-tm)%256;
  hus++;
  if(hus==tm)
   { PWM=0;
     TH1=(25536+tm)/256;
     TL1=(25536+tm)%256;

   }
  timecount++;
    if(timecount==250)
    {
           //FLAG=1;
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hus=0;
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Vc=T0count*65536+TH0*256+TL0;
           Vs=144;
           if(abs(Vc-Vs)>5)
            { tm=abs(k*(Vc-Vs));
                  T0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  ET1=1;
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}
        P0=dispbit[discount];
        P1=seg[disbuf[discount]];
        discount++;
          if(discount==6)
           { discount=0;
   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  uint i;
   TMOD=0x15;
   TH0=0;
   TL0=0;
   TH1=(65536-tm)/256;
   TL1=(65536-tm)%256;
   TR0=1;
   TR1=1;
   ET0=1;
   ET1=1;
   EA=1;
   while(1)
  { if(FLAG==1)
   { FLAG=0;
         x=T0count*65536+TH0*256+TL0;
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{temp[i]=0;
          }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x/1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emp[i]=x%10;
           x=x/10;
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}
        temp[i]=x;
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disbuf[i]=temp[i]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T0count=0;
           TH0=0;
       TL0=0;
           T0count=0;
           TR0=1;

     }
   }

}

PROTEUS仿真 单片机驱动直流电机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