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晶振电容的大小选择

楼主(2016-08-15):
我是一个初学者,晶振配的电容一般是多大的?
所有频率的晶振和电容大小有什么关系吗

网友A:
晶振在电路中使用时,应满足CL=C+CS.
CL为规格书中晶振的负载电容值,
C为电路中外接的电容值(一般由两颗电容通过串并联关系得到),
CS为电路的分布电容,这和电路的设计,元器件分布等因素有关,值不确定,一般为3到5PF.

网友B:
规格书中都有提供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振在电路中使用时,应满足CL=C+CS.
CL为规格书中晶振的负载电容值,
C为电路中外接的电容值(一般由两颗电 ...

谢谢。

网友C:
晶振有说的

网友D:
 晶振在电路中使用时,应满足CL=C+CS.
CL为规格书中晶振的负载电容值,
C为电路中外接的电容值(一般由两颗电容通过串并联关系得到)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