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模拟I2C总线,并存取I2C串行EEPROM 24C02 proteus仿真,数码管显示

楼主(2016-08-15):
/*****单片机模拟I2C总线,并存取I2C串行EEPROM 24C02C****/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I2C_51.h"
#include "uart.h"

sbit sda=P2^1;//数据线
sbit scl=P2^0;    //时钟线
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 uint;
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I2C_51.h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2C_Start(void);
void I2C_Stop(void);
bit Check_Acknowledge(void);
void WriteI2CByte(char b)reentrant;
char ReadI2CByte(void)reentran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write one byte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将ch写到地址add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入:地址add,待写字节数据c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出: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Byte(uchar add,uchar ch){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rt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0);     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//control byte:1010+A2+A1+A0+1(write)/0(read)
        WriteI2CByte(add);     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//address
        WriteI2CByte(ch);     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//data
  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op
}
/***************Read one byte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从地址ch处读取一字节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入:地址ad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出:从地址add处读得的一字节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 ReadByte(uchar add){
        char b;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rt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0);      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//control byte,
        WriteI2CByte(add);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//address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rt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1);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//data
        b=ReadI2CBy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0 Acknowledge
  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op
        return b;
}
/***************write string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以add为起始地址连续写入字符串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入:地址,待写字符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出: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注意:字符串p的长度不需小于一页数据(24c02c的一页为16byte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数据字节临时存储在片内页缓冲器中。在主器件发送停止条件之后,这些数据将被写入存储器。*
      每接收一个字,内部地址计数器加一。如果在停止条件产生前,主器件有超出一页的数据要发送,
          地址计数器将会翻转,先前写入的数据将被覆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String(uchar add,uchar *p){ /*224C02C(2kbit),strlen(p)should<=16bit*/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0);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
        WriteI2CByte(add);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
        for(i=strlen(p);i!=0;i--){
                WriteI2CByte(*p);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        I2C_Stop();
}

/***************read string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功能:以add为起始地址连续读len长字节数据,并通过*P返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入:地址add,读取长度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输出:字符串*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说明:连续读操作的起动过程和随机读操作相同,只是在 24XX发送完第一个数据字节后,主器件发出确认信号,*
        而在随机读操作中发送的是停止条件。确认信号指示 24XX 器件发送下一个连续地址的数据字节(图 8-4)。
        在24器件向主器件发送完最后一个字节后,主器件不会 产生确认信号,而是产生停止条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ReadString(uchar add,uchar *p,uchar len){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rt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0);       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   //control byte,
        WriteI2CByte(add); 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   //address
        I2C_Sta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rt
        WriteI2CByte(0xa1);   while(!Check_Acknowledge());         //data
        while(len--){
                *p=ReadI2CByte();
                SDA=0;     //MCU发确认信号,使器件发送下一个连续地址的数据字节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DELAY_TIME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//读完最后一个字节不确认,停止结束
        I2C_Stop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op
}
/*******************main fuction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display(uchar shu)
{
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P0=table[shu];
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
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}
void main()
{        uchar a;
    uint b;

        UartInit();
        WriteByte(1,'3');
        a=ReadByte(1);
        b=a;

        putchar(a);
                putchar(b);

        display(b-48);

        while(1);

        for(;;);
}

网友A(2016-12-11):
看起来不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