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软件模拟HC_SRO4超声模块仿真

楼主(2016-08-15):
软件模拟HC_SRO4超声模块

作者:五号智能

需求:需要主控制单片机启动的第一时间进行初始化,初始化代码

trig=0;
echo=1;

使用方法:你只需要提供一个10uS以上脉冲触发信号。
此程序便按arr数组里标的时间,让echo引脚发出不同时长的高电平.来模拟HC_SR04
  1. /*
  2. 软件模拟HC_SRO4超声模块

  3. 作者:五号智能

  4. 需求:需要主控制单片机启动的第一时间进行初始化,初始化代码

  5. trig=0;
  6. echo=1;

  7. 使用方法:你只需要提供一个10uS以上脉冲触发信号。
  8. 此程序便按arr数组里标的时间,让echo引脚发出不同时长的高电平.来模拟HC_SR04

  9. 功能:被触发后,模拟超声模块输出.输出5次,每次间隔5秒,

  10. 距离从长到短,使用着可以自行设置数组arr来模拟

  11. HC_SR04说明书:

  12. 基本工作原理:
  13. (1)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,给最少10us的高电平信呈。
  14. (2)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,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;
  15. (3)有信号返回,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,
  16.        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。
  17.         测试距离=(高电平时间*声速(340M/S))/2;
  18.         每次触发高电平必须15us以上

  19. */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sbit trig=P3^2;          //模拟HC_SR04的两个引脚定义,可自行更改
sbit echo=P2^1;
unsigned int conter=0;
unsigned int ec=0;
unsigned int arr[]={588,400,350,200,50,1};   //此处为模拟发出的超声时长.可自行设置
unsigned int timer=0;
unsigned int flag=0;
void daley_10us(unsigned int n)//12M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n--);
}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=0;
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cho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echo电平为低

        while(trig);      //等待初始化指令

        echo=0;
        TR0=1;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arr[ec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conter>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高电平时间超过2次计时自增,大约10u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echo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c<6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数组下标是否溢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ley_10us(a);        //循环设置拉高电平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组溢出电标归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ley_10us(a);        //拉高电平的延时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结束时,拉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ley_10us(1);        //拉高电平的延时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触发信号标志归0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rig)         //检测高电平触发信号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er++;                //对高电平时间进行计时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void delay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if(100==tim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ec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组下标自增
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}
        timer++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