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驱动TFT320 240显示图片 程序+仿真

楼主:
终于用51单片机和TFT320 240把这个妹子给画出来了

BIN文件导入M45PE16要选择菜单----调试------恢复模型固化数据菜单debug----reset persistent model data

51单片机TFT320 240显示图片的程序源码
#include <at89c51RC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ltu_thg.h>
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#include <delay.h>
#include <spi.h>
#include <TFT.h>

sbit k1=P2^7;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x);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  //uchar tmp;

         //P1=0x0;
         delay_ms(200);
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delay_ms(100);

         //P1=0x3;
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delay_ms(100);

         //SP=0x7f;
         //TFT_CS=1;
         //x=20;
         ignu2(0x00);
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drawImage();

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while(!k1){
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2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}
  }
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;
}

文档里的图片数据是高位在前(VH)低位在后(VL)先读高位(VH)再读低位(VL)
Adobe Photoshop 保存16位bmp时是低位(VL)在前,高位在后(VH)先读低再读高位改了如下正常显示: M45PE16

网友A(2018-07-03):
高手厉害了哦!!我也想把一些废平板的屏幕做成相框,一直没有弄成功过,借签了哈!!!

网友B:
收藏先,目前关注这一块

网友C:
牛人,学习一下,多谢分享

网友D(2019-09-02)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D(2019-10-14):
这个可以,看一下怎么做的

网友E(2019-11-17):
为什么我运行之后屏幕总是白条,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F(2021-04-22):
好东西,值得学习,已经下载,非常感谢

网友G(2023-02-27):
有数据不显示图像

网友H(2023-04-21):
我在别的地方也下载了一个仿真,开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显示出来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