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可调直流电源仿真及程序 带旋钮和键盘调节功能

楼主(2016-08-15):
单片机可调直流电源键盘使用说明:
1:按下 MODE 键,在键盘和旋钮之间切换
键盘模式
1:按下 SET 键
2:按下 0--9.99之间的电压值
3:按下 ENTER 键
旋钮模式
1:调节可调电阻,电压随之改变

单片机可调直流电源程序如下:

#include "global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adcdac.h"
uchar Pre_KeyNO = 16,KeyNO = 16;
uchar keybuf[6];
uchar keycnt;
bit pointflag;
bit newvalueflag;
bit updateflag;
bit setenable;

uchar Keys_Scan()
{
         uchar Tmp;
        KEYPORT = 0x0f;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Tmp = KEYPORT ^ 0x0f;
        switch(Tm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KeyNO = 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KeyNO = 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KeyNO = 2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KeyNO = 3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}
        KEYPORT = 0xf0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Tmp = KEYPORT >> 4 ^ 0x0f;
        switch(Tm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KeyNO += 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KeyNO += 4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KeyNO += 8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KeyNO += 12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KEYPORT != 0xf0);
        return(KeyNO) ;
}
/*
删除字符串中的小数点
*/
/*
void delchar(char *s, char c)
{
char *m=s;
char *n=s;
        while(*m)
        {
        if(*m!=c)
        *n++=*m;
        m++;
        }
        *n='\0';
}
*/

/*
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
*/
double str2num(char *s)
{
        char    i,num[6];
    double  b=1;
    double  sum=0.0;
        strcpy(num , s);
    for(i=0;num[i] && num[i]!='.';i++)
    {
            sum*=10;
            sum+=(num[i]-'0');
    }
    if(num[i]=='.')
    {
            for(i++;num[i]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b*=0.1;
                    sum+=b*(num[i]-'0');
            }
    }
        return(sum);
}

/*
键盘输入处理
定义了0-9的数字键,小数点,删除,设定,确认,模式切换键
1、按模式切换进入键盘模式
2、按设定键
3、输入数字0.0 -9.9之内整数小数都可以
4、确认
5、要输入新的值重复2-4,模式键可返回旋钮模式
*/
void keyhandle(uchar key)
{
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temp;
        uchar buf[6];
        double d;
        Pre_KeyNO =key;
        if(Pre_KeyNO == KEY_MODE)//键盘模式和旋钮模式切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orkmode = !workmode;
                if(workmode==MODE_B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0[i]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1[i]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i]=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play_Buffer0 , "Pls Press Set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Updat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c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if(workmode==MODE_B)  //键盘模式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re_KeyNO == KEY_SE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value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enabl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play_Buffer0 , "Pls Set Voltage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1[i]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i]=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Updat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!updateflag)&&(setenable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Pre_KeyNO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POINT:   //小数点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!pointflag)&&(keycnt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nt<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keycnt] = '.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keycnt] = 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BACK:             //删除刚输入的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n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keycnt] = 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buf[keycnt] == '.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keycnt] 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0] = 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ENTER:   //更新数据,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buf , key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play_Buffer1 , "SetVoltage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at(Display_Buffer1 , key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String(0,1,Display_Buffer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= str2num(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d * 10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DAC(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enabl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play_Buffer0 , "OutVoltage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EXIT:           //不更新数据,退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    //数字按键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re_KeyNO>=0)&& (Pre_KeyNO<1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cnt<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keycnt] =  Pre_KeyNO +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uf[keycnt] = 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cpy(Display_Buffer1,key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Updat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c0+keyc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f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