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可调直流电源 原理图+程序+Proteus仿真

楼主(2016-08-15):
自己做的单片机可调直流电源Proteus仿真设计,下面是原理图:
51单片机可调直流电源的源程序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global.h"
#define delay4us()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
#define vout 1
#define vset 0
#define vmode
sbit RS = P2^0;
sbit RW = P2^1;
sbit EN  = P2^2;

sbit DACSCLK = P2^3;
sbit DACCS = P2^4;
sbit DACDIN  = P2^5;

sbit CS  = P1^0;
sbit CLK = P1^1;
sbit DIO = P1^2;
sbit KEY1 = P3^6;
sbit KEY2 = P3^7;
#ifdef vmode
uchar Display_Buffer[] = "00.00V           ";
uchar code Line1[] = "Current Voltage:";
#else
uchar Display_Buffer[] = "                ";
uchar code Line1[]     = "Current Speed:  ";
#endif
extern uint speed;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0;i++);
        }
}

uchar Busy_Check()
{
         uchar LCD_Status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1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LCD_Status = P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return LCD_Status;
}

void Write_LCD_Command(uchar cmd)
{
         while((Busy_Check()&0x80)==0x80)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P0 = cmd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EN = 0;
}

void Write_LCD_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 while((Busy_Check()&0x80)==0x80);
        RS = 1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P0 = dat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EN = 0;
}

void Initialize_LCD()
{
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1)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6)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0c);
        Delayms(1);
}

void ShowString(uchar x,uchar y,uchar *str)
{
         uchar i = 0;
        if(y == 0)
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80 | x);
        if(y == 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Command(0xc0 | x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Write_LCD_Data(str[i]);
        }
}

uchar Get_AD_Result(uchar ch)
{
         uchar i,dat1=0,dat2=0;
        CS  = 0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
        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if(ch)
        DIO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DIO = 0;
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

        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(DIO) dat1 |=0x80>>i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IO) dat2 |=0x01<<i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if (dat1 == dat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
}

void Set_DAC(uint dacvalue)
{
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dat;
        dat = dacvalue;
        dat &= 0x03ff;
        DACCS  = 0;
        DACSCLK = 0;

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dat & 0x02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DIN = 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DIN = 0;
                DACSCLK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DACSCLK = 0;
        }
        DACCS = 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uchar B;
        uint d,v;
        Initialize_LCD();
        InitTimer();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v = 0x0100;
        StartTimer(0);
        B = 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 = Get_AD_Result(vset);
                d &=0x00FF;
                Set_DAC(d*4);
                d = Get_AD_Result(vout);
                d &=0x00FF;
                d = d*1000.0/255;
                #ifdef vmode
                if(d/1000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0]=d/1000+'0'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0]=' '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1]=d/10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3]=d/1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4]=d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    if(speed/1000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0]=speed/1000+'0'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0]=' '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1]=speed/10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2]=speed/1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Buffer[3]=speed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ShowString(0,0,Line1);
                ShowString(0,1,Display_Buffer)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6-10-21):
路过。。。。51黑有你更精彩!!!

网友A:
再多弄两个开关电源。。。

网友B(2017-01-29):
TLC5615是什么元件???还有一个比较器是什么型号???以及输出范围是多大???

网友B:
输出端在哪???????VOUT????

网友C(2017-04-15):
很好 很好

网友D(2018-06-07):
可以 这个资料真的很棒

网友E(2019-01-18):
这个真的很强大 感谢

网友F(2019-03-28):
问一下,这是51单片机吗

网友F:
程序在proteus上实现不了

网友G(2021-10-06):
厉害了,很需要这个,刚好看到,提供了思路

网友H(2021-12-12):
为什么仿真不了呢,程序好像有点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为什么仿真不了呢,程序好像有点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

可以仿真

网友J(2023-04-07):
谢谢,学习了,天天向上

网友K(2025-06-11):
给力啊!哥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