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C8跑流水灯

楼主:
PB8-PB15分别控制一个LED灯,循环显示形成流水灯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Main/main.c
  * @author  Foron
  * @version V1.0
  * @date    2016.08.14
  * @brief   主函数文件
  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
/* define 宏定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LED_1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8)
#define LED_1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8)
#define LED_2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9)
#define LED_2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9)
#define LED_3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0)
#define LED_3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0)
#define LED_4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1)
#define LED_4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1)
#define LED_5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2)
#define LED_5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2)
#define LED_6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3)
#define LED_6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3)
#define LED_7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4)
#define LED_7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4)
#define LED_8_ON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5)
#define LED_8_OFF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5)

/**
  * @brief  延时函数
  * @param  val:值越大 延时越长
  * @retval 无
  */
void delay(int time)
{
  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for(;time>0;time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000;i>0;i--);
}
/**
  * @brief  LED初始化函数
  * @param  val:值越大 延时越长
  * @retval 无
  */

void LED_Ini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/*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/* 开启GPIOB、GPIOB和GPIOE的外设时钟 */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8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9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10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11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2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12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13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4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14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5;
                /* 调用库函数,初始化GPIOB15引脚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1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8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2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9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3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0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4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1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5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2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6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3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7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4);
                /* GPIOB5输出低电平,关闭LED8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5);

}
/**
  * @brief  主函数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1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1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2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2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3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3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4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4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5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5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6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6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7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7_OFF;

                LED_8_ON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_8_O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//                GPIOA->BRR |=(1<<5)|(1<<6);
        }
}

所用的引脚

所用的引脚

源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