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中断以后,在什么地方清中断标志?如何清?

楼主(2016-08-18):
重新定义,重新进入中断

楼主:
或者上一步把寄存器关掉,下一步直接打开寄存器,就可以了

网友A:
让低电平在中断触发前变高电平

网友B:
谢谢指教!但本人初学,不知如何重新定义,也不知如何操作寄存器。希望进一步指教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