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遥控小车DIY制作

楼主(2016-08-20):
大学毕业后,就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个蓝牙遥控小车,就在网上找资料及购买配件。用STC89S52单片机控制小车, LN298电机驱动模块驱动小车电机,BC04-B主从一体 蓝牙串口适配器 接收上位机指令。现在小车已经成功,特和大家分享我的小车。
全部制作资料下载:

淘宝上买的配件: 1 小车四驱动底座。 2. LN298电机驱动模块。 3 BC04-B主从一体 蓝牙串口适配器
由于蓝牙模块买之前不知道需要外围电路,买回来后自己焊接了外围电路。
自己做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,纯手工。
电源模块用的是之前我自己做的备用电源,输出5V,给单片机和电机驱动供电。5V给电机供电,电机速度较慢,可以用10的电压。
然后组装到一起的效果
上位机软件
下载程序测试,小车运行流畅。

下位机程序: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a;

void init()
   {
     TMOD=0X20;   //设置定时器1为方式2
     TH1=0xfd ;
     TL1=0xfd ;   //装初值
     TR1=1;  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REN=1;       // 使能接收

     SM0=0;
     SM1=1;       //设置串口为工作方式1

     EA=1;       // 打开总中断开关
     ES=1;       //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
   }

    void main()
    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;
     }

   void ser() interrupt 4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RI=0;   //将接受中断标志位清0;

           a=SBUF; //将接受到的数据赋值给a

        switch(a)
    {
      case 65:  P1=0Xa5;  break;   //  发送的是A  前进指令
      case 66:  P1=0X55;  break;   //  发送的是B  右转指令
      case 67:  P1=0Xaa;  break;   //  发送的是C  左转指令
      case 68:  P1=0X5a;  break;   //  发送的是D  后退指令

      case 97:   P1=0X00;  break;  //发送的是a   停止指令
      case 98:   P1=0X00;  break;  //发送的是b   停止指令
      case 99:   P1=0X00;  break;  //发送的是c   停止指令
      case 100:  P1=0X00;  break;  //发送的是d   停止指令

      //P2口是我的电机驱动的控制端

      default: break;
     }
         ES=1;
        }

网友A(2016-11-29):
一共花了多少钱的? 有硬件的清单吗

网友B(2017-01-03):
有没有硬件部分介绍呀

网友C(2017-03-12):
大神能不能把接线图发出来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