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 太阳能电流太低怎么办

楼主(2016-08-20):
太阳能电池板电流怎么才能增大

网友A(2016-09-24):
您的问题不很具体
太阳能电池板有单晶硅组合成的,一般按功率定性瓦数,电压*电流,保持功率够用
1、选择大电流电池板
2、几块小电流板并联
3、使用外加电路进行电流变换

网友B:
可以选择更大电流的极板啊,极板上面的黑色的片片宽度跟长度越大电流越大

网友C(2017-08-25):
多块并联吧!要看光伏电池总功率,单纯提高电流也没多大实用价值

网友D:
1.放到太阳光线更好的地方
2.多块并联
3.换更大的太阳能板
4.更换材料类型,弱光环境使用多晶硅,强光环境使用单晶硅。

网友E:
增大太阳能面积,就是增加太阳能功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