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仓温度巡检报警系统 单片机多机通讯 自动巡检程序和仿真

楼主(2016-08-20):
粮仓温度巡检报警系统原理图如下
下面是温度巡检报警系统部分源程序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18b20.h>
/*
sbit DS0=P1^0;           //define interface
sbit DS1=P1^1;           //define interface
sbit DS2=P1^2;           //define interface
sbit DS3=P1^3;           //define interface
sbit DS4=P1^4;           //define interface
sbit DS5=P1^5;           //define interface
*/
#define BIT1(x) (1<<x)
#define DS P1
#define NBIT1(x) ~BIT1(x)

uchar No_number;
//uchar DS;
uint temp;             // variable of temperature
void dsreset(uchar m)       //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
{
  uint i;
  DS&=NBIT1(m);
    //DS&=BIT0(x);
  i=103;
  while(i>0)i--;//>480us,reset
  DS|=BIT1(m);//keep free
  i=4;
  while(i>0)i--;
}

bit tmpreadbit(uchar m)       //read a bit
{
   uint i;
//   uchar a;
   bit dat;
   DS&=NBIT1(m);i++;          //i++ for delay
   DS|=BIT1(m);
   //a=DS;
    i++;i++;//读时间片,要大于60us
   if(DS&BIT1(m))
     dat=1;
    else
     dat=0;
   i=8;while(i>0)i--;
   return (dat);
}

uchar tmpread(uchar m)   //read a byte date
{
  uchar i,j,dat;
  dat=0;
  for(i=1;i<=8;i++)
  {
    j=tmpreadbit(m);
    dat=(j<<7)|(dat>>1);   //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,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
  }
  return(dat);
}

void tmpwritebyte(uchar dat,uchar m)   //write a byte to ds18b20
{
  uint i;
  uchar j;
  bit testb;
  for(j=1;j<=8;j++)
  {
    testb=dat&0x01;//取最低位
    dat=dat>>1;
    if(testb)     //write 1
    {
      //DS=0;
          DS&=NBIT1(m);
      i++;i++;
      DS|=BIT1(m);
      i=8;while(i>0)i--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//DS=0;       //write 0
          DS&=NBIT1(m);
      i=8;while(i>0)i--;//写0要保持低电平60us
      //DS=1;
          DS|=BIT1(m);
      i++;i++;
    }

  }
}

void tmpchange(uchar m)  //DS18B20 begin change
{
  dsreset(m);
  delay(1);
  tmpwritebyte(0xcc,m);  // address all drivers on bus
  tmpwritebyte(0x44,m);  //  initiates a single temperature conversion
}

uint tmp(uchar m)               //get the temperature
{
  float tt;
  uchar a,b;
  dsreset(m);
  delay(1);
  tmpwritebyte(0xcc,m);
  tmpwritebyte(0xbe,m);
  a=tmpread(m);
  b=tmpread(m);
  temp=b;
  temp<<=8;             //two byte  compose a int variable
  temp=temp|a;
  tt=temp*0.0625;
  temp=tt*10+0.5;
  return temp;
}

整机电路图 - 副本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