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学习是用仿真好还是用开发板好

楼主(2016-08-20):
正方观点 (57)仿真好,proteus用起来方便,而且对初学者而言,仿真可以很快的入门。用板子,出现错误时,难以辨别是硬件错误还是软件错误。并且节约 成本,等等...

反方观点 (172)直接用板子好,可以直接接触实际,毕竟仿真还是仿真,和实际情况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不至于学完单片机还不认识简单的原件。等等...

楼主:
仿真毕竟是在理想情况下的实践,实质上还是“虚拟的纸上谈兵”,而直接用板子学习时,更加气的直接地接触真实的班子,而且各个板子、芯片都有差别,不像虚拟仿真那样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所以,直接上手板子,虽说开头有点难,但是练就的是实打实的实践技能,正所谓往事开头难,但就是这一点难度,这是我们学习单片机的动力,如果我们连开头的这一点困难都很害怕、畏缩不前,如果我们没有克服这点困难的自信、勇气都没有的话,那么,劝那些怀有三分热没有恒心毅力的的同学还是不要学单片机啦。既然我们选择单片机,就要不怕在征服单片机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,我们要怀着12分的热忱、饱满的信心去扑向单片机,把单片机撕得粉碎。

网友A:
我觉得学习单片机应该用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最好,写好的程序在proteus上仿真通过后,再搭建实际的硬件电路,验证一下,有问题可以和同学一起讨论,这样不仅锻炼了自己对问题的分析能力,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,更有成就感。

网友B:
我觉得用板子好,如果你真的想要学好单片机,那板子是必备的,还可以尽早接触电子元件,电子电路,这是后面都要经过的,还有上面所说的观点 用板子,出现错误时,难以辨别是硬件错误还是软件错误。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,市场上大家认可的板子不可能硬件是设计错的。还有其价钱也就200块左右 ,也不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