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问题解决

楼主(2016-08-20):
仿真的时候说 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是什么原因】

如图,仿真信息提示,能正常运行,但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,
我想要做出实物的,担心到时不行,所以先请教一下,这是什么原因,怎么改一下
是初始化的问题吗?
附件有我的程序和电路图

楼主:
Warning: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 的提示含义是:
警告:由于CPU过负荷,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。

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,不是说仿真不能运行,只是仿真运行速度不能像真实的那样快速,显得比较慢或者很慢。
这是经常见到的提示,不是错误,不必在意它。

产生这种提示的原因大致是:
1. 所用计算机的性能差,速度上不去。
2. 资源(CPU、内存等)被其它应用程序占用。
3. 复杂的电路,特别是复杂的模拟电路,仿真起来是很累CPU的,更无法实现实时仿真。
4. 电路设计中的某些细节上的因素,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仿真速度。
5. Proteus本身的版本功能升级,也带来资源耗费的增大。例如同样的仿真项目,7.2sp6就比7.4sp3、7.5sp3快得多。
在较简单电路和较小程序的仿真下,是不被觉察到的。
复杂电路和大程序的仿真,需要运算的工作量大到计算机无力应付得过来的情况下,必将显露出来。在老牌赛扬300A机器上表现是这样,在2.4G的新机器上的表现也是如此,只是速度都快了很多罢了。
硬件和程序的软件仿真,和实际硬件及其程序的运行,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实际并不复杂的电路和程序,软件仿真起来,计算机就要经过好大一番折腾,总是要花费比实际更多的时间。所以,总是报告:仿真不能实时地运行。
“Warning: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”
这是不言而喻的。即使没有报告,仔细观察,它往往也做不到实时。
恐怕再好的机器也无力做到完全实时。仿真软件版本的差别也是必然的。

楼主:
“Warning:simulation is not running in real time due to excessive cpu load”
但实际电脑跳出这个提示时, 电脑CPU只使用了4%到8%左右, WIN 7 64位系统. 怎么会操过CPU负荷呢? 不解

楼主:
计算机仿真速度不会像期望中那样的速度  仿真只是理想状态的预算     这个不是错误  只是仿真速度慢了点而已   建议你在运行前关闭一些不必要的软件 这个和你计算机有很大的关系  我试着运行了你的  没有出现任何提示  这是截图  不懂可以聊我 谢谢

网友A(2021-02-24):
谢谢,我也遇到,一直糊涂。现在明白了

网友B(2023-12-24):
你好,友友,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并且LCD显示屏不显示推箱子图形,只亮怎么解决呀

网友B:
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并且LCD显示屏不显示推箱子图形,只亮怎么解决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我也遇到,一直糊涂。现在明白了

你好,我这边显示的也有这个问题,但是led显示屏只亮,没有图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