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c语言怎么编程2个led和1个按键k,当led1亮时按下k键led2亮

楼主(2016-08-21):
2个led和1个按键k,当led1亮时按下k键led2亮,当led1灭时按下k键led2不亮,请问用c语言怎么编程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的LED1的亮与灭是如何控制的?

网友B:
if(led1 == 0)

网友B:
监控i/o口led1亮时可以按开关,led1不亮不能按开关

网友A:
if((led1==0)&(k==0)
{
    delay();
   if(k==0)
     led2=0;
}

网友C:
if(LED1==1){if(k==0){while(!k);LED2=1;}} if(LED1==0){if(k==0){while(!k);LED2=0;}}

网友D:
上面的key要加延时程序

网友E:
if(LED1==0)  //等于0时亮 {     if(k==0)   LED2=0;  } else  {     if(k==0)   LED2=1;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