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

楼主(2016-08-23):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"pwm.h"
sbit  a=P1^0;
sbit  b=P1^1;
void Delay100ms()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 = 2;
    j = 239;
    do
    {
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main()
{

pwm();
}
#include "stc12c5a60s2.h"
   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     unsigned char i;
for(;cnt>0;cnt--)
for(i=0;i<250;i++);

}
void pwm()
{
    CCON=0;       //PCA初始化
    CL=0;      //PCA的16位计数器低八位
    CH=0;      //PCA的16位计数器高八位
    CMOD=0x00;    //选择 系统时钟/12 为计数脉冲,则PWM的频率f=sysclk/256/12;

    CCAP0H=128;  //  占空比控制
    CCAP0L=0;
    PCA_PWM0=0x00; //控制占空比的第九位为0

    CCAPM0=0x63;  //允许P13作为PWM输出

    CR=1;     //启动PCA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 ;
//    while(1)
//    {
////    if(P1==1)
////    {
////    delay(200);
////    while(P1==1);
////    CCAP0H+=10;     //占空比调节
////    CCAP0L+=10;
////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