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简单问题求教

楼主(2016-08-24):
这是个按键LED灯亮的程序,为什么按了之后立即灭了,有什么办法让按一下一直亮,直到按下另一个键
#include <reg51.h>

     //定义两个按键 key1,key2
sbit key1=P3^4;
sbit key2=P3^5;
     //定义两个灯led1,led2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void mian()
{

if (key1==0) //按键1按下
{

   led1=0;

}
if (key2==0) //按键2按下
{
   led2=0;
}

}

楼主:
还有就是main主函数是按一次键次执行一次的吗,如果不是,为什么去掉上面的while(1),程序也正常运行,按一下亮一下。。。把我搞晕了

网友A:
/定义两个按键 key1,key2
sbit key1=P3^4;
sbit key2=P3^5;
     //定义两个灯led1,led2
sbit led1=P1^0;
sbit led2=P1^1;
void mian()
{
if (key1==0)
delay(5)
if (key1==0) //按键1按下
{

led1=0;
}
while(!key1);
delay(5);
while(!key1);

if (key2==0)
delay(5)
if (key1==0) //按键1按下
{

led2=0;
}

while(!key1);
delay(5);
while(!key1)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有就是main主函数是按一次键次执行一次的吗,如果不是,为什么去掉上面的while(1),程序也正常运行,按一 ...

main函数可以看做一个死循环,但这是不符合标准的,我们一般都要用上一个while(1),并不是按一次键执行一次,而是这个函数一直在循环执行。。。。

楼主:
delay是延时5秒吗

网友C:
描述不够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