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各位有经验人士指教,红外发射与接收

楼主:
我想请教一下,我现在做一个红外发射与接收的项目,想做到移动中的红外发射的信号和固定的接收器成(角度相交)90°的相交的时候,file:///信号能通过接收马上通过软件进行记录。我现在的问题是发射器移动的速度过快超过40K/h,软件这样不能通过接收记录.有啥办法可以达到发射器速度超过40时速的情况进行软件记录

网友A(2016-08-24):
你这示意图不明啊~~~详细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探讨一下

网友B:
用定向的发射管和接收管,那样就只有正对才能接收了。

网友C:
使用时要对正 我最近也在弄这个!

网友D:
使用时要对正负责传输不了信号

网友E:
用发射接收对管

网友F(2016-10-10):
引用 网友E:
用发射接收对管

我在程序上,让它接收信号时开始运行,接收不到信号时,进行几圈。这样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