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STC15F104W 芯片 如何输出高低电平!请附代码段。C语言。万分感谢!

楼主(2016-08-24):
芯片:STC15F104W

当接收到指令"0"时,管脚N输出5V电压;
当接收到指令"1"时,管脚N输出0V电压;
当接收到指令"2"时,管脚RX输出管脚N的当前电压;

网友A:
兄弟,这款芯片是没有串口的哦,你要自己实现一个通讯方式才可以收到指令的~所以,代码也附不了给你了~~~

网友B:
首先你要工作在5V状态下才能输出5V的高电平 这个单片机没有串口 你也可以用按键来模拟输入 按键按一下输出5V按两下输出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