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的封装方式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6-08-24):
比如DIP和SDIP的区别?

网友A:
一个脚间距大一点(DIP), 一个脚间距小一点(SDIP)

网友B:
看这两种封装的尺寸图,第一尺寸不一样,第二,具体到某一型号芯片的话,不同的封装的一些物理特性不一样。

网友C:
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是贴片封装 一个是直插封装

网友D:
直插和收缩形DIP的区别

网友E:
间距不同,建议去该器件相应的半导体公司下载BXL文件,转换封装

网友F:
有贴片封装(贴在表层),有直插封装(穿过PCB板)

网友G:
一个是贴片封装 一个是直插封装

网友H:
封装方式不同而已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