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中的中断源是指interrupt中的那部分函数吗?

楼主(2016-08-24):
c语言中的中断源是指interrupt中的那部分函数吗?

网友A:
是的,这就是定时器中断格式
void Time1(void) interrupt 3 using 0
{
        Sound=~Sound;
        TH1=(65536-921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921)%256;
}

网友B:
中断源是指引起中断的事件,比如在串口中断中,TI和RI都可以引起中断,所以TI和RI称为串口中断的中断源,而中断函数,是引起中断后的处理部分。中断源是客观存在的,中断函数你可以里面什么都不写,是你自己定义的。

网友C:
是的,后面带有中断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