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主函数中的while(1)是怎么回事啊?

楼主(2016-08-24):
没有while(1)会怎样

网友A:
括号里面为真则执行下一句,while(1)  因为1为真,所以会一直在while语句里循环,跳不出去

网友B:
一般写单片机程序都是这样的结构while(1){循环体}

网友B:
初始化部分
{
死循环部分
}

网友B:
如果没有初始化部分的话,去掉while(1)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,但这是未定义操作,在keil C51里面,没有明确说明main函数是个死循环,所以,while(1)是必要的。。。

网友C:
相当于汇编语言的 JMP MAIN,没有死循环,就没有连续效果

网友D:
不能跳出

网友E:
这是死循环,就是让单片机重复手头的工作

网友F:
死循环,为的是循环检测

网友G:
就是一直执行,如果没有while(1),就是代表运行后结束了程序。会死机的。

网友H:
无限循环,需要跳出时可用条件语句,加break 跳出

网友I:
【例5-10】 试求:sum=1+2+…+100。

【例5-10 试求:sum=  =1+2+…+100

解:C51编程如下:

void  main( )               //无类型主函数

{unsigned char  n=1;        //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n,并赋初值

unsigned int sum=0;       //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sum,并赋初值

while (n<=100)           //循环条件判断:当n100时循环,否则跳出循环

{sum=sum+n;          //循环体语句:累加求和(本语句也可写成:sum+=n;

n++;}              //修正循环变量,n=n+1,并返回循环条件判断

while(1);}               //原地等待

Keil C51软件调试见例9-2

上例语句中,有一条while (1),括号内的值为1,表示始终是真。因此,该语句为无限循环。若while (1)后面有循环体语句,则反复无限执行循环体语句;若while (1)后面无实体循环语句,则表示程序在原地踏步。while (1)C51中一种常用的一种无限循环形式。

需要说明的是,while (1)语句并非本题程序需要,而是为了便于程序调试。若程序中没有该语句,则主程序运行结束后,临时开辟的局部变量存储单元将被释放,系统无法读到nsum存储单元,因而无法显示。而有了while (1)语句,主程序运行尚未结束,仅在while (1)语句行无限循环、原地踏步,局部变量存储单元未被释放,因此能读到并显示nsum的值。

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《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——双解汇编和C51》第3ISBN 978-7-111-42393-5机械工业出版社

网友J:
有while(1)使得程序有可执行型,不让程序跑一遍就停了,这样不符合实际使用的规律。

网友K:
就是进入主循环,让程序一直在while里面工作

网友L:
死循环,让程序一直执行的

网友M:
你基本可以理解为没有while(1)你的代码就执行一次就结束了。有的话会一直执行while(1)l里面的内容

网友N:
一直循环,自己设定跳出条件

网友O:
无限循环

网友P:
程序的主循环,需要长时间运行的程序都有这样一个循环,不然就退出程序了。在主循环中可以实现用户功能。也可加个sleep。

网友Q:
while(1)是死循环让单片机不停的执行程序,没有死循环程序运行一遍后单片机就不知道干啥了,没有嵌入式系统一般都必须加死循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