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rupt的中断函数可以返回一个值吗

楼主(2016-08-24):
interrupt的中断函数可以返回一个值吗

网友A:
不可以,中断函数没有返回值,也不能有参数。这个你要返回信息什么的,可以用全局变量来搞嘛,直接操作全局变量。

网友B:
不可以返回值 但是可以使用全局变量来改变值

网友C:
不可以吧

网友D:
中断程序不能被调用,比如说一个定时器,你设定的初值溢出后会自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,去处理中断程序,处理结束后会自动退出,继续处理其他程序。

网友E:
不能返回,但是可以有自增长量

网友F(2016-10-09):
不可以,它只是执行中断中的代码,如果你要它实现给主函中的什么参数赋值可以用指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