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感光膜制作PCB的方法

楼主(2016-08-24):
      曾经用过三氯化铁腐蚀的方法制作过PCB,多年后我一时的心动买了台雕刻机,开始了雕刻PCB时代,然而在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用感感光膜制作PCB,在对比下用感光膜做的PCB很是漂亮,几乎就是工厂出来的产品,看得我口水直流~~~
      发表这篇日志目的是想让我的朋友们了解下用感光膜做PCB的过程,首先声明我也没有实践过。日志中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,图片是经过原作者允许才转载的,不存在非法盗用~~如果要和我讨论,可以做理论探讨,实践的探讨我就暂时无能为力了。
     废话不多说,上图先!

      整个过程基本这样了,有兴趣的DIY爱好者可以自己买板实践下~~

网友A:
介绍的比较详细  谢谢分享

网友B:
太厉害啦 真想自己搞个来玩玩

网友C(2016-11-08):
哪个淘宝店有的卖?

网友D:
感光膜曝光后,线路粘的牢吗

网友E(2017-12-23):
非常好,终于看到制版的全过程,谢谢LZ

网友F(2018-06-16):
亲爱的楼主问下:菲林透明膜怎么打印?

网友G(2018-08-23):
这是我看的最详细的教程了,基本弄清楚了,东西已备齐,就差实践了。感谢分享

网友G:
帖子太久了,不知楼主还上不论坛,若有,请问过孔一般设置多大,既能兼顾电钻打孔又能兼顾pcb集成度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帖子太久了,不知楼主还上不论坛,若有,请问过孔一般设置多大,既能兼顾电钻打孔又能兼顾pcb集成度?

过孔0.7~1mm,一般器件有0.7的孔就够了,但是自己钻孔,0.7的钻容易断,可适当加大一点,一般不要超过1mm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过孔0.7~1mm,一般器件有0.7的孔就够了,但是自己钻孔,0.7的钻容易断,可适当加大一点,一般不要超过1mm

嗯嗯,今晚在做的时候碰到个问题,AD pcb界面反显打印,但找不到这个设置,百度也搜不到~~不知道您有什么办法吗,感谢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亲爱的楼主问下:菲林透明膜怎么打印?

喷墨打印机

网友J:
我有 干膜 还有转印机  没有 绿膜

网友K(2018-11-22):
引用 网友C:
哪个淘宝店有的卖?

在淘宝搜索 电路板感光膜,就可以搜索到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这是我看的最详细的教程了,基本弄清楚了,东西已备齐,就差实践了。感谢分享

其实难度集中在贴感光膜的平整以及均匀性,另外就是贴膜后曝光时间的掌握是关键,贴膜不均匀平整,电路板做出来会出现线路在腐蚀过程覆膜脱离,电路铜线路会出现断区,曝光时间掌握不好,则会出现显影效果差,线路边缘联结成片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亲爱的楼主问下:菲林透明膜怎么打印?

只能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菲林上面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帖子太久了,不知楼主还上不论坛,若有,请问过孔一般设置多大,既能兼顾电钻打孔又能兼顾pcb集成度?

0.8mm比较常用,如果自己工艺好,则0.5mm-0.6mm也可以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感光膜曝光后,线路粘的牢吗

取决于你自己的曝光时间控制经验。

网友K:
不行,只能是激光打印机。喷墨打印机无法附着于菲林上面,另外就是,激光打印机的档光效果比喷墨好5倍以上。这样对于有利于达到好的曝光效果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我有 干膜 还有转印机  没有 绿膜

绿膜其实是液体绿色感光阻焊剂,在紫外线曝光后会固化。淘宝有绿色感光阻焊剂,俗称电路板 uv绿油。

网友L:
      感光膜制板,最难的是掌握暴光时间,和菲林制作上。我试作了三天失败了!
造成暴光不够或暴光过头,主要是因为菲林是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的,不够黑,拿两个叠一起效果也不是很好!
听一些大神说,用激光打印机打印菲林容易卡机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感光膜制板,最难的是掌握暴光时间,和菲林制作上。我试作了三天失败了!
造成暴光不够或暴光过头,主 ...

赞同你的见解

网友N(2019-03-14):
我也做过这个,做的没这么好,呵呵。

网友O:
这个其实多做几次有经验就简单了,我都是手动涂蓝油,薄薄一层就好,显影完成之后最好在进行曝光几分钟,这样蓝油固化的更好,腐蚀时不易脱落

网友P:
介绍非常详细,赞一个!!

网友Q(2019-04-17):
不知楼主做这么一块板,成本在多少?

网友R:
我两年前就买了材料,因为本人比较懒从没练过,等这次回去我也试试

网友S:
很详细,现在用热转印,有空试试。

网友T:
这种方法做的板子确实漂亮

网友Q:
用感光膜视乎也比较麻烦。本想弄个雕刻机来雕电路板。丝杠/电机/控制板/铝合金型材,七七八八弄齐,也不下5百大洋,结果淘宝一看,同性能的雕刻机也就这个价。但一打听,这种雕刻机根本不适合打PCB板,精度不够。果断退了丝杠/电机/铝合金型材等。控制板留下了,打算弄点拆机的好的线轨/伺服电机再折腾。

网友U(2020-06-05):
这技术让人佩服,想试看看

网友V:
喷墨机也可以的,那个宝上 有喷墨机专用的菲林卖,我一直在用。不过有一个问题是,膜总是不能很好贴在铜板上,都有气泡

网友W(2021-05-26):
我都是用湿膜搞,干膜精度比不上,还贴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