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雕刻机雕刻PCB全过程

楼主(2016-08-24):
       将近一个月前买了台旗开得胜雕刻机,买来目的是想拿来做PCB电路板,用了多年的万能板,现在想改用下PCB,万能板即浪费焊锡也不能做出的电路精细的电路,用PCB板就不同了,用CAD制作出电路之后直接做成成品PCB,省了焊锡还可以达到高精度,就一个字爽!
       入门已经将近一个月,学到了不少东西,现要把我的成功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

      用CAD画好图纸后生成两个文件,一个是图纸的,一个是孔的,导入PBC雕刻软件处理

      效果预览,剩于PCB铜箔没有铣掉
      铣除剩于PCB铜箔后的效果

     生成雕刻机的G代码

     G代码是TXT文档的

    MACH3铣床软件导入PCB雕刻G代码

      雕刻刀路

     MACH3铣床软件导入PCB钻孔G代码

      钻孔刀路

    雕刻机正在雕刻电路

      用烂PCB板材雕刻出来的电路,刚开始学习,原点定位偏差了点,孔心有点偏差

       用师傅給的好PCB板材雕刻的电路(看右边,左边是刚开始练习刀路弄的),仔细看看就知道这块比上面的好,线路边上没有毛刺,很平整
     上面的图片已经把整个过程基本叙述,下面看看雕刻机的图片

      我的雕刻控制台

    俯视雕刻机

    雕刻机三轴驱动板,发热很严重,装了两个风扇

   雕刻机侧面

   雕刻机正面

    雕刻主轴

    铣刀、雕刻刀、钻头(刀柄直径3.17)

网友A:
好羡慕你有雕刻机呀

网友B:
这雕刻机什么价格?

网友C(2016-10-24):
雕刻机型号?价格?好想有一台?

网友D:
雕刻机好用吧

网友E(2017-04-03):
自己做一台吧,我帖子里有雕刻机控制板电路,直接下载做好,再找机架,我准备自己装一台了

网友F(2017-05-18):
楼主,这是什么软件啊

网友G:
求大神帮助,我使用copperCAM导入GTL文件,在界面上显示的图是模糊一片的,不知道怎么回事?
我的板子是150*200mm

网友H(2017-09-04):
感谢分享,这要学习很多软件才能到这一步呀

网友I(2017-11-22):
记得在看见过一个小软件 超级爽可以自动找平pcb板
能不能帮我找到求大神帮忙

网友J:
感谢老师分享制做PCB的过程.

网友K:
貌似楼主发了这个帖子后一直没有再见面啊,不过还是要赞下!很详尽的介绍。希望楼主回来看看,想请教些问题。

网友L(2018-01-30):
有台机器肯定比没有机器要好。

网友M:
真幸福啊

网友N(2018-03-08):
请问楼主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啊?雕刻机的配件在哪里买得到 电机 滑台  控制板等。

网友O:
我准备自己装一台

网友P(2018-04-15):
这显示器,仿佛穿越回十年前了。

网友Q:
引用 网友R:
都是大师,那天我在论坛看到有人用WorkNC在精雕机上雕弥勒佛。

楼主能做到多细的线宽,把驱动板加大散热器,改掉风扇,外观还要好看

网友S(2018-11-10):
引用 网友I:
记得在看见过一个小软件 超级爽可以自动找平pcb板
能不能帮我找到求大神帮忙

这个是一个插件。可以自动补偿PCB的偏差。
当时我就用了下,不知是插件本身有问题还是设置错误,在找点时第一点是找到了,第二点检测不到机器设有抬刀,狠狠地插到PCB上去了,刀废了。然后我再也不敢尝试了。

网友S:
个人觉得,CopperCAM这个软件可能不太完美。
我做板就是想让他铣的铜箔少一点可以节省工时,所以我会做覆铜。
然而只要我做了覆铜,CopperCAM都识别不出来。

网友T:
楼主是用的TYPE3生成雕该文件的不?

网友U(2020-04-22):
你上面说买了雕刻机,下面的雕刻机又像是你自己做的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V:
你的这种主轴电机振动大吗?我用的是775电机加ER11-5mm,感觉声音有点大。我软件用的Candle1.2.8b,支持高度图(自找平)。刻出的PCB板感觉还不错,业余制作足够用了。但最近发现主轴电机运转会干扰笔记本USB口,不知什么原因。你的电机多少转的?

网友W(2020-06-16):
请问楼主:你是用的什么软件?那有下载的?

网友X:
钱没有白花的好的东西就是不一样

网友Y(2020-08-03):
引用 网友W:
请问楼主:你是用的什么软件?那有下载的?

某宝有全套软件卖,国产的软件识别刀路比这个垃圾快多了,几秒就能生成g代码出来,还有自动平衡软件,pcb本身就不平,你铣个平面出来都不行,不是刻空气就是刻深把线条扫没了。

我刻的。最细10mil,应该能刻5mil

我刻的。最细10mil,应该能刻5mil

网友Z:
这板子太精致了

网友AA(2020-10-19):
注册账号只为顶你

网友AB:
能做单片机贴片这么小的焊盘就够用了,不知道楼主什么型号,多少价位?

网友AC:
万事俱备!!就差雕刻机了!

网友AD(2020-12-03):
不好用而且非常伤刀,不如用雕刻机钻孔,加感光油墨法

网友AE(2022-11-10):
引用 网友Y:
某宝有全套软件卖,国产的软件识别刀路比这个垃圾快多了,几秒就能生成g代码出来,还有自动平衡软件,pcb ...

能否提供雕刻机的自动平衡软件,我雕刻线路板没有这个软件,雕刻失败

网友AF:
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刀柄直径3.175

网友V(2023-08-16):
引用 网友AE:
能否提供雕刻机的自动平衡软件,我雕刻线路板没有这个软件,雕刻失败

雕刻软件用Candle_1.2.13b_x64,比楼主的软件好用。雕刻前探测生成高度图,雕刻时勾选高度图。我也做了一台雕刻机,最小能雕线宽0.3mm的pcb板 ,LQFP封装的IC没问题。再窄的,受刀具和精度的影响,成功率变低。毕竟业余条件下,用的是螺杆丝杠,精度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过业余条件下,基本上最多也能只玩到LQFP这种级别的封装了,再上去。大概率是定制pcb板了。目前我还只能雕单面板,打算后续有空,研究一下雕双面板的方法。不过现在封装更新太快,越来越小型化了,可能玩不了几年,就没得玩了。

网友AG:
能工巧匠

网友AH:
虽然现在pcb打样很便宜,但是楼主自己就有设备,真的很牛批

网友AI(2023-10-12):
挺好的 雕刻机做pcb方便很对 ,你这不是金属支架吧

网友AJ(2023-11-18):
雕刻机的自动平衡软件,哪位老师有呀,搜了好多没搜到

网友AK:
科学家级别的工程师

网友AL:
我都是自己画板然后找打样厂家做几块。

网友AM:
估计价格怎么也得5千左右吧

网友AN(2024-01-29):
看到这大砖头显示器,马上看发贴时间,原来16年的,感觉这有些年头了

网友AO(2024-03-18):
引用 网友AJ:
雕刻机的自动平衡软件,哪位老师有呀,搜了好多没搜到

candle

网友AJ:
谢谢,年前就改成了candle,就是不知道MACH3怎么改自平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