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电试题及答案

楼主(2016-08-24):
一、填空题:(每空1分共40分)
  1、PN结正偏时(  导通  ),反偏时( 截止  ),所以PN结具有(  单向  )导电性。
  2、漂移电流是( 反向   )电流,它由( 少数  )载流子形成,其大小与(温度    )有关,而与外加电压(  无关 )。
  3、所谓理想二极管,就是当其正偏时,结电阻为(零  ),等效成一条直线;当其反偏时,结电阻为(  无穷大  ),等效成断开;
  4、三极管是( 电流  )控制元件,场效应管是( 电压  )控制元件。
  5、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外部电压条件是发射结( 正偏  ),集电结(反偏     )。
  6、当温度升高时,晶体三极管集电极电流Ic(  增大  ),发射结压降(减小   )。
  7、三极管放大电路共有三种组态分别是(共集电极     )、( 共发射极    )、(共基极     )放大电路。
  8、为了稳定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,采用(直流)负反馈,为了稳定交流输出电流采用( 交流  )负反馈。
  9、负反馈放大电路和放大倍数AF=(A/1+AF),对于深度负反馈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AF=(   1/F   )。
10、带有负反馈放大电路的频带宽度BWF=(1+AF)BW,其中BW=(fh-fl ),
    ( 1+AF )称为反馈深度。
11、差分放大电路输入端加上大小相等、极性相同的两个信号,称为(  共模  )信号,而加上大小相等、极性相反的两个信号,称为(  差模 )信号。
12、为了消除乙类互补功率放大器输出波形的(  交越  )失真,而采用(甲乙 )类互补功率放大器。
13、OCL电路是( 双)电源互补功率放大电路;
     OTL电路是( 单)电源互补功率放大电路。
    14、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具有电压放大倍数(  近似于1      ),输入电阻(大  ),输出电阻( 小 )等特点,所以常用在输入级,输出级或缓冲级。
    15、差分放大电路能够抑制( 零 点 )漂移,也称(  温度 )漂移,所以它广泛应用于( 集成   )电路中。
    16、用待传输的低频信号去改变高频信号的幅度称为( 调波    ),未被调制的高频信号是运载信息的工具,称为( 载流信号   )。
  17、模拟乘法器输出与输入的关系式是U0=(  KUxUy )
1、1、P型半导体中空穴为( 多数  )载流子,自由电子为( 少数  )载流子。
2、PN结正偏时(  导通   ),反偏时( 截止  ),所以PN结具有( 单向  )导电性。
3、反向电流是由(少数)载流子形成,其大小与(温度   )有关,而与外加电压( 无关    )。
4、三极管是( 电流)控制元件,场效应管是( 电压  )控制元件。
5、当温度升高时,三极管的等电极电流I(  增大  ),发射结压降UBE( 减小    )。
6、晶体三极管具有放大作用时,发射结(正偏     ),集电结(  反偏   )。
7、三极管放大电路共有三种组态(     )、(     )、(    )放大电路。
8、为了稳定三极管放大电路和静态工作点,采用( 直流  )负反馈,为了减小输出电阻采用( 电压  )负反馈。
9、负反馈放大电路和放大倍数Af=(A/1+AF      ),对于深度负反馈Af=( 1/F     )。
10、共模信号是大小(  相等  ),极性(相同    )的两个信号。
11、乙类互补功放存在(  交越   )失真,可以利用(甲乙     )类互补功放来克服。
12、用低频信号去改变高频信号的频率称为( 调频    ),低频信号称为( 调制    )信号,高频信号称高频( 载波   )。
13、共基极放大电路的高频特性比共射极电路( 好  ),fa=( 1+B     )fβ。
14、要保证振荡电路满足相位平衡条件,必须具有( 正反馈  )网络。
15、在桥式整流电阻负载中,理想二极管承受最高反压是( 2U2  )。

二、选择题(每空2分 共30分)
  1、稳压二极管是一个可逆击穿二极管,稳压时工作在( B   )状态,但其两端电压必须(C  )它的稳压值Uz才有导通电流,否则处于(  F )状态。
      A、正偏  B、反偏  C、大于  D、小于  E、导通  F、截止
  2、用直流电压表测得放大电路中某三极管各极电位分别是2V、6V、2.7V,则三个电极分别是(  C ),该管是( D )型。
      A、(B、C、E)  B、(C、B、E)  C、(E、C、B)  D、(NPN) E、(PNP)
  3、对功率放大器的要求主要是(  B )、(  C )、( E  )。
      A、U0高    B、P0大   C、功率大  D、Ri大   E、波形不失真
  4、共射极放大电路的交流输出波形上半周失真时为(  B ),此时应该( E  )偏置电阻。
     A、饱和失真  B、截止失真  C、交越失真  D、增大   E、减小
  5、差分放大电路是为了(  C )而设置的。
    A、稳定Au     B、放大信号     C、抑制零点漂移
  6、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的负反馈组态是(  A  )。
    A、压串负       B、流串负       C、压并负
  7、差分放大电路RE上的直流电流IEQ近似等于单管集电极电流ICQ( B )倍。
        A、1        B、2         C、3
  8、为了使放大器带负载能力强,一般引入(A   )负反馈。
       A、电压     B、电流      C、串联
  9、分析运放的两个依据是(A  )、(  B)。
       A、U-≈U+   B、I-≈I+≈0   C、U0=Ui   D、Au=1
1、三端集成稳压器CW7812的输出电压是( A  )。
   A、12V     B、5V      C、9V
2、用直流电压表测得放大电路中某三极管各管脚电位分别是2V、6V、2.7V,则三个电极分别是(   C),该管是(  E )型。
   A、(B、C、E)  B、(C、B、E)  C、(E、C、B)  D、(PNP) E、(NPN)
3、共射极放大电路的交流输出波形上半周失真时为( B  )失真,下半周失真时为(  A)失真。
   A、饱和    B、截止    C、交越     D、频率
4、差分放大电路是为了( C )而设置的。
   A、稳定Au     B、放大信号     C、抑制零点漂移
5、共模抑制比是差分放大电路的一个主要技术指标,它反映放大电路(  A  )能力。
   A、放大差模抑制共模      B、输入电阻高     C、输出电阻低
6、LM386是集成功率放大器,它可以使电压放大倍数在( B)之间变化。
   A、0~20   B、20~200   C、200~1000
7、单相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输出电压平均值Uo=( C  )Uz
   A、0.45      B、0.9     C、1.2
8、当集成运放线性工作时,有两条分析依据(A)(B  )。
   A、U-≈U+   B、I-≈I+≈0   C、U0=Ui   D、Au=1
9、对功率放大器的主要要求有( B )( C )( E )。
   A、U0高, B、P0大  C、效率高  D、Ri大 E、波形不失真
10、振荡器的输出信号最初由( C  )而来的。
   A、基本放大器   B、选频网络   C、干扰或噪声信号

网友A:
现在做这些题目有点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