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8052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18个LED?

楼主(2016-08-24):
用三极管接到IO口作为控制开关,18个LED接三极管再外接电源,可以吗???单片机的供电能力够吗?
求解谢谢

楼主:
是控制18个LED同时亮同时灭!

网友A:
可以,但是限流电阻要比较大一点

网友B:
如果是同时亮灭是可以的,你单片机IO主要作用就是导通三极管而已,所以是够了

网友C:
可以用74hc595移位寄存器做,数据串行输入并行输出

网友D:
可以的,考虑到电流问题,你的电源功率可能要提高点。

网友E:
分并联与串联两种情况。并联每个LED都要另接一电阻,需要三级管的Ic较大,所以驱动b极的电流也就较大,这么说来可考滤场效应管。如果是串联,要求电源电压较高,三极管的耐压也要高些,不过电路简单些。

网友E:
各有利弊,看你的取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