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延时问题

楼主(2016-08-26):
请教各位大神,为什么51延时程序不能写成:
void delay(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   for(a=0;a<=80000;a++);
}
非得写成:
void delay(unsigned i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   for(a=0;a<i;a++)
           for(b=0;b<130;b++)
               for(c=0;c<250;c++);
}
否则,程序就无法执行。

网友A:
刚入门的吧,因为 char型变量最大值是255,80000这个值太大,int 也只有65535,按你的思路只能用long型变量了

网友B:
unsigned char a
最大值是 255 。

网友C:
受教了!!
感謝大大.

网友D:
C51 unsigned char 范围:0--255
   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0--65535
unsigned long int           0--4294967295
随便买本51书都会写数值范围要求的。

网友E:
8000大于255

网友E:
8000大于255;char最大值255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nsigned char a
最大值是 255 。

谢谢,我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,现在想起来这个错误好低级啊1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51 unsigned char 范围:0--255
     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0--65535
unsigned long int            ...

谢谢!

网友F:
a<80000,=不了80000,a是cha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