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部中断问题,请指教,谢谢! 为什么二次进入?

楼主(2016-08-26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以下程序测试外部中断, 主程序循环控制LED
快速闪烁,外部中断使LED慢闪三次。

但是每次触发外部中断,LED不是慢闪三次,
而是慢闪六次! 不知为什么?请指教,谢谢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STC12C5Ax.h"

sbit WBZD = P3^2;           //将外中断定义为P3.2引脚
sbit LEDF  = P1^3;           //控制LED发光二极管

//// 全局变量定义
unsigned int TimeJG;          //间隔         控制闪烁频率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n)             //延时 n 毫秒
{
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for(x=n;x>0;x--)
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         //外中断处理
{
        EX0 = 0;  //关闭外中断0,不再接收二次中断

                //慢闪三次
                LEDF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    //延时 n 毫秒
                LEDF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    //延时 n 毫秒
                LEDF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    //延时 n 毫秒
                LEDF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    //延时 n 毫秒
                LEDF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);    //延时 n 毫秒
                LEDF 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0);    //延时 n 毫秒

           EX0=1 ;     //开外中断0
}

void main()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     EA=1;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   EX0=1;       //开外中断0
        IT0=1;       //外中断下降沿触发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JG++ == 0 ) 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JG = 30000;        //间隔         控制闪烁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F = ~LEDF;        //翻转   发光二极管闪烁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楼主:
外中断改为低电平触发后解决。触发源是红外遥控,一串波太长所以

网友A:
有没有考虑到按键抖动的问题?

网友B:
每是按下按键,不能保证只有一个边沿,金属弹动会产生若干个边沿。
解决的办法有多种。比如,中断后延时一段时间(30ms)再返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