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多路DS18B20测温显示并读取序列号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功 能:读取序列号并匹配序列号,并读温度值
多功能试验板显示多路温度采集
正常显示2个DS18B20温度
正常读取DS18B20序列号

单片机:STC12C5A60S2
晶 振:11.0592M
作 者:苏义江改编自网络
时 间:2016-8-25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RS=P2^7;
sbit RW=P2^6;
sbit EN=P2^5;
sbit DQ=P3^4; //传感器引脚
sbit key=P3^7;
sbit d1=P1^3;//指示灯
sbit d2=P1^4;
bit st=1;

uchar code table0[]={"DuoLuWenDuXS:U "};
uchar code table2[]={"SD: "}; //湿度
uchar code table1[]={"0123456789ABCDEF"};
//现有的2个DS18B20传感器的序列号ROM1,ROM2
uchar DSrom[4][8]={//4个器件每个64位序列号
{0x28,0xff,0x2a,0x0A,0x22,0x04,0x00,0xf6},//ROM1
{0x28,0xFF,0x0b,0x0d,0x20,0x04,0x00,0x0a},//ROM2

{0x28,0x0C,0xBA,0xBA,0x02,0x00,0x00,0x54},//ROM3
{0x28,0xff,0x91,0x14,0x22,0x04,0x00,0xe4}//ROM4
};
int f[4]; //温度数组
int tvalue; //温度值变量
float ftvalue; //温度值变量
uchar fCode[8];//序列号数组
uint warnl=300; //设定温度值高
uint warnh=992;//设定温度值低
void ds1820wr(uchar dat);//写数据
void ds1820rst();//ds1820复位
uchar ds1820rd();//读数据
void DispCode();//读取序列号

uchar tflag;//温度正负标志

//////////lcd1602程序////////////
void delay1ms(uint ms)//延时1毫秒(不够精确的)
{
uint i,j;
for(i=0;i<ms;i++)
for(j=0;j<620;j++);
}
void wr_com(uchar com)//写指令//
{
delay1ms(1);
RS=0;
RW=0;
EN=0;
P0=com;
delay1ms(1);
EN=1;
delay1ms(1);
EN=0;
}
void wr_dat(uchar dat)//写数据//
{
delay1ms(1);;
RS=1;
RW=0;
EN=0;
P0=dat;
delay1ms(1);
EN=1;
delay1ms(1);
EN=0;
}
void lcd_init()//1602初始化设置//
{
delay1ms(15);
wr_com(0x38);
delay1ms(5);
wr_com(0x08);delay1ms(5);
wr_com(0x01);delay1ms(5);
wr_com(0x06);delay1ms(5);
wr_com(0x0c);delay1ms(5);

}
void display(uchar *p)//显示字符串
{
while(*p!='\0')
{
wr_dat(*p);
p++;
delay1ms(1);
}
}
void displayinit()//初始化显示
{
lcd_init();
wr_com(0x80);
display(table0);

wr_com(0xC6);
wr_dat(0xdf);
wr_com(0xC7);
wr_dat('C');
wr_com(0xCf);
wr_dat(0x25);
wr_com(0XC9);
display(table2);
}
void tmstart()//初始化ds18b20
{
DQ=1;
d1=1;
d2=1;
ds1820rst();
delay1ms(1);
ds1820wr(0xcc);
ds1820wr(0x44);
}
void read_dealtemp()//读取并处理温度
{
uchar i,j,t;
uchar a,b;
for(j=0;j<5;j++) //挂载4个设备
{
ds1820rst(); //复位
delay1ms(1);
ds1820wr(0x55); //匹配EOM指令
for(i=0;i<8;i++)
{
ds1820wr(DSrom[j][i]);//发送64位序列号
}
ds1820wr(0xbe);//温度转换

a=ds1820rd(); //读高位
b=ds1820rd(); //读低位
tvalue=b;
tvalue<<=8;
tvalue=tvalue|a;
if(tvalue<0) //判断正负温度
{
d1=1;
tvalue=~tvalue+1;
wr_com(0xc0); //第二行第一列
wr_dat(0x2d); //负温度符号"-"
if(tvalue<warnl) //温度高于设定值warnl=300;
{
d2=0; //报警
DQ=0;
}
else
{
d2=1;
DQ=1;
}
}
else
{
d2=1;
wr_com(0xc0);
wr_dat(' ');
if(tvalue>warnh) //温度高于设定值warnh=992;
{
d1=0; //报警
DQ=0;
}
else
{
d1=1;
DQ=1;
}
}
if(j==0)
{
wr_com(0x8f);
wr_dat('1');
}
if(j==1)
{
wr_com(0x8f);
wr_dat('2');
}
if(j==2)
{
wr_com(0x8f);
wr_dat('3');
}
if(j==3)
{
wr_com(0x8f);
wr_dat('4');
}
if(j==4)
{
wr_com(0x8f);
wr_dat('5');
}
ftvalue=tvalue*0.0625;
tvalue=ftvalue*10+0.5;
ftvalue=ftvalue+0.05; //温度补偿
f[j]=tvalue;//温度扩大十倍,精确到一位小数
tvalue=f[j];
t=tvalue/1000;
wr_com(0x80+0x41);
wr_dat(table1[t]);//显示百位
t=tvalue%1000/100;
wr_dat(table1[t]);//显示十位
t=tvalue%100/10;
wr_dat(table1[t]);//显示个位
wr_dat(0x2e); //显示小数点儿
t=tvalue%10/1;
wr_dat(table1[t]);//显示小数位
delay1ms(5000);
}
}
void keyscan()//按键
{
if(key==0)
{
delay1ms(30);
if(key==0)
{
st=~st;
}
while(!key);
}
}
void main()
{
d1=1;
d2=1;
DQ=1;
displayinit();//初始化显示
while(1)
{
keyscan();//按住按键等4个器件循环完毕显示序列号
if(st==1)
{
wr_com(0x01);
displayinit();//初始化显示
tmstart();//初始化
read_dealtemp();//读取温度
}
else
{
wr_com(0x01);
keyscan();//按住按键等4个器件循环完毕显示序列号
DispCode();//读取序列号
delay1ms(1000);
}
}
}
////////DS18B20函数///////////////
void delay_b20(uint n)//STC12C5A单片机定时1us
{
while(n--)
{
_nop_();

}

}

void ds1820rst()/*ds1820复位*/
{
uchar x=0;
DQ = 1; //DQ复位
delay_b20(1); //延时
DQ = 0; //DQ拉低
delay_b20(500); //精确延时大于480us
DQ = 1; //拉高
delay_b20(80);
}

uchar ds1820rd()/*读数据*/
{
uchar i=0;
uchar dat = 0;
for (i=0;i<8;i++)
{
DQ = 1; //给脉冲信号
delay_b20(1);
DQ = 0; //给脉冲信号
delay_b20(1);
dat>>=1;
DQ = 1; //给脉冲信号
if(DQ)
dat|=0x80;
delay_b20(60);
}
return(dat);
}

void ds1820wr(uchar dat)/*写数据*/
{
uchar i=0;
for (i=0; i<8; i++)
{
DQ = 1;
delay_b20(1);
DQ = 0;
DQ = dat&0x01;
delay_b20(60);
DQ = 1;
delay_b20(60);
dat>>=1;
}
delay_b20(1);
}
///////////读取序列号//////////
void DispCode()//读取序列号
{
uchar i,temp;
ds1820rst();
ds1820wr(0x33);
for (i=0;i<8;i++)
{
fCode[i]=ds1820rd();
}
wr_com(0x80+0x40);
for (i=0;i<8;i++)
{
temp = fCode[i]>>4; //显示高四位
if (temp<10)
wr_dat(temp + 0x30); // 显示数字
else
wr_dat(temp + 0x37); //否则大于数字9显示字母
temp = fCode[i]&0x0f;//显示低四位
if (temp<10)
wr_dat(temp+ 0x30);
else
wr_dat(temp + 0x37);
}
}

STC12C5A60S2多路测温1602显示并显示DS18B20序列号

网友A(2016-12-12):
仿真中的那个ROM Serial Number要怎么和序列号对应起来啊

网友B:
我从来不要仿真,不清楚啊

网友C:
强大,研究下如何设置多联合体温度警戒值的。

网友D:
谢谢楼主,请问一下怎么能够实现两个传感器读取数值求平均值,然后通过平均值与设定温度比较控制继电器的工作呢?

网友E:
小白有点看不懂。。  蒙蒙的。。

网友F(2018-05-03):
需要用到哪些器件?

网友G(2019-12-05):
这个代码能用吗,这么仿真不了啊

网友H:
可以用吗

网友I(2021-06-21):
您好, 您发布的这个51单片机多路DS18B20测温显示并读取序列号,因为工作需要,我想跟您求g一个,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