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8052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18个LED同时亮同时灭?求电路图

楼主(2016-08-27):
用9013三极管接到IO口作为控制开关,18个LED接三极管再外接电源,可以吗???单片机的供电能力够吗?
求解谢谢

网友A:
要么用固态继电器,要么用mos管,一样的效果,开关电阻到了毫欧级别,把管子用到开关接法,不要用电流放大接法,你懂的

网友B:
可以啊!看你并联还是串联。

网友C:
泳9013控制是可以的,再LED的回路串连限流电阻OK了。

网友D:
用三极管放大后,单片机的IO不成问题,但不知道你的LED是多大的。估计9013带不动18个。

网友E:
如果需要接三极管,必须考虑到它的开启电压时的电流值,所以通常就是在三极管的输入端加电阻将电流下拉到你需要的位置。这个你好好查你这个三极管(百度都可以查到。)

网友F:
用8050吧,9013功率有点小,注意b极c极都要加限流电阻

网友G:
用继电器啊

网友H:
可以啊,你把LED的正极接到一起,然后接到VCC上,负极接到一起,连到单片机I/O口,单片机输出低电平,就可以实现同时亮灭了。

网友I:
这个看你是并联还是串联假设是白色LED 并联用5V电压 就要选择SS8050串联要用 60V 都要加限流电阻 然后I/O口接到三极管基极 高电平点亮 低电平灭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三极管放大后,单片机的IO不成问题,但不知道你的LED是多大的。估计9013带不动18个。

就是那种一般的慢闪LED,3.2V左右的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用8050吧,9013功率有点小,注意b极c极都要加限流电阻

9013不是可以放大电流至少40倍以上吗?其实我有个疑问,单片机一个IO的电流够一个LED使用,如果我并联18个LED,那放大40倍不是轻而易举吗?
不过我感觉我这肯定是不对的,但是我想请教一下问题在哪里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啊!看你并联还是串联。

并联吧,

楼主:
太大了吧?!我是打算弄在PCB板上的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以啊,你把LED的正极接到一起,然后接到VCC上,负极接到一起,连到单片机I/O口,单片机输出低电平,就可 ...

单片机能带动??!!不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看你是并联还是串联假设是白色LED 并联用5V电压 就要选择SS8050串联要用 60V 都要加限流电阻 然后I/O口 ...

想请教一个问题,上次看到网上有说应该通过低电平点亮的,因为51单片机IO高电平输出的拉电流实际上很小,????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能带动??!!不是吧

这是可以的, P0 口驱动能力强, 每个引脚可以驱动8个TTL负载,如果要驱动18个LED,可能要考虑到电源的功率,因为那么多LED并联一起,如果正常发光,功率很大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想请教一个问题,上次看到网上有说应该通过低电平点亮的,因为51单片机IO高电平输出的拉电流实际上很小, ...

如果你用51标准版的单片机是有这个问题 51单片机上电是高电平 但是时间很短 你程序可以编写I/0口初始化 如果你是NPN型驱动管 就会出现闪一下就灭 为了解决这个上电高电平 推荐用PNP的 上电就不会闪亮了 但是就要低电平点亮 高电平 灭灯

网友B:
这样可以吗?如果不行,再告诉我

12v

12v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可以吗?如果不行,再告诉我

这样可以的,,不过我想请问一下,如果是用5V的电源,有能带起LED的电路图吗,就是亮度要足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可以的,,不过我想请问一下,如果是用5V的电源,有能带起LED的电路图吗,就是亮度要足够

这只是其中6个LED电流就快110mA了!

网友J:
如果你只有9013,多用几个并联再做成放大电路因该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只是其中6个LED电流就快110mA了!

麻烦啦,  我做试验时就是发现要带起18个LED很不好搞,灯很暗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如果你只有9013,多用几个并联再做成放大电路因该没问题

试过的,是亮了一些,但还是不够亮

楼主:
毕竟5V电压太低,要带起那么多的灯本来就困难,,,诶如果用锁存器行吗,不过锁存器我还不怎么懂

网友A:
这明明是高电平点亮,对于没有推挽输出的单片机效果不好

网友A:
加我q1160188484给你祥解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帮助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麻烦啦,  我做试验时就是发现要带起18个LED很不好搞,灯很暗,,

这是手机模拟的软件,你自己可以试试看,如果有需要的话,你可以加我QQ:495927177

手机应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手机模拟的软件,你自己可以试试看,如果有需要的话,你可以加我QQ:495927177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