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值调用问题

楼主(2016-08-27):
返回值这样设置有问题吗?
我每次不管按12还是13还是14还是15,然后按下11最后的结果a永远是10;
然后我不按那些直接按11,结果还是显示了10.。。
这是怎么回事?

ui add(ui b,c)
{
        if(sz==12){return b+c;}
        else
        if(sz==13){return b-c;}
        else
        if(sz==14){return b*c;}
        else
        if(sz==15){return b/c;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p();
                fz();
                xs();
                if(sz==11){a=add(10,2);}
        }
}

网友A:
ui是什么意思,是前面把unsigned int的宏定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i是什么意思,是前面把unsigned int的宏定义吗?

嗯对呀,这样方便以后的写嘛,我不想每次需要用到的时候都打unsigned int这么长,所以宏定义过后我就只需要打ui就行啦。哈哈,我比较懒嘛。。。

网友B:
你要做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