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0中断好像进不去!

楼主(2016-08-28):
为什么进不去中断,定时器到时,P1没有按0x55显示,不知道怎么回事,希望各位大神帮忙,谢谢!

网友A:
建议楼主把while循环里面的语句写在中断服务函数里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tt=0;
void main()
{
    TMOD=0x01;
  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  ET0=1;
    EA=0;
    TR0=1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 PCON|=0x01;  睡眠CPU,降低功耗
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  tt++;
    if(tt>=24)
   {
      tt=0;
      P1=0x55;
   }
}

网友B:
定时器1的中断后面用interrupt 3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定时器1的中断后面用interrupt 3

这个是定时器0,应该是interrupt1,今天又试了一下,不知道为什么又好使了。谢谢喽!!!

网友A:
建议楼主把
if(tt==24)
{
   tt=0;
   P1=0x55;
}
写到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去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