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专门给单片机设计的虚拟机?

楼主(2016-08-29):
有没有专门给单片机设计的虚拟机???或者能不能用虚拟机软件虚拟出单片机系统??

网友A:
要虚拟机干啥?有仿真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虚拟机干啥?有仿真软件

有固件,想通过模拟安装的方式,对其内部系统结构进了解。

网友B:
用proteus仿真不行吗?
百度云下载: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fhWHUz 密码: dte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proteus仿真不行吗?
百度云下载: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fhWHUz 密码: dte2

proteus 总是 有无故退出的情况,怎么办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固件,想通过模拟安装的方式,对其内部系统结构进了解。

操作keil和proteus就能了解其内部系统结构。

网友E:
Multisim 12.0这个也可以啊,就是没有proteus那么容易入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proteus仿真不行吗?
百度云下载: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fhWHUz 密码: dte2

感谢分享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proteus 总是 有无故退出的情况,怎么办

这应该是你安装的问题或者系统不兼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proteus 总是 有无故退出的情况,怎么办

破解不完善,换个版本试试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