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从protues开始行吗

楼主(2016-08-30):
能完全仿真51嘛

网友A:
基本上啊,有些还是仿真不出来,比如STC自带的看门狗,因为它没有STC的单片机库

网友B:
这款仿真软件还是有不少瑕疵,并不能完全仿真出现实中的硬件表现
要想学好单片机只倚重仿真软件是不行的

网友C:
建议买块开发板,我手上有上次他们定制的开发板,可以低价给你,配件,代码原创,清晰,易懂,有意的话加我QQ:534154506,我不是做广告的,只是路过,希望能帮到你,仿真永远是仿真,代替不了实际

网友D:
学习单片机从protues仿真开始,比从开发板开始更容易上手,但基础打好后,还要在开发板上练习,才能比较完善。

网友D:
一开始用开发板有个缺点,有故障时不如protues仿真容易排错,初学者甚至会束手无策,protues可与keil联合仿真,单步运行,观测每一条指令执行结果。另外,protues仿真的成本也比开发板低。

网友E:
刚开始学习用Proteus还是可以的,不过真要学好,还是建议买块开发板!

网友F:
有些还是仿真不出来,比如STC自带的看门狗,因为它没有STC的单片机库

网友G:
能部分仿真,但是有些功能仿真不了,新手用用入门挺好的,但是学习单片机还是主要靠硬件

网友H:
只是仿真 但是不能 完全仿真

网友I:
51的仿真基本都可以

网友J:
基本上可以的,但也存在一点点问题,最好结合实际搞一下,你会发现有限问题仿真软件体现不出来

网友K:
学习proteus对后面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,但是有些proteus里面没有的就没办法了,proteus主要针对单片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