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多功能电子称程序

楼主(2016-08-30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_data 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口
sbit LCD_EN  =  P3^4;            //液晶使能控制
sbit LCD_RS  =  P3^5;   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
sbit LCD_RW  =  P3^6;            //液晶读/写控制
sbit LCD_PSB =  P3^7;            //串/并方式控制
sbit wela  =  P2^6;
sbit dula  =  P2^7;
sbit s5    =  P3^3;
sbit s4    =  P3^2;
sbit s3    =  P3^1;
sbit s2    =  P3^0;
sbit a4    =  P2^5;
sbit a3    =  P2^4;
sbit a2    =  P2^2;
sbit a1    =  P2^0;
sbit HX711_DOUT=P1^6;
sbit HX711_SCK=P1^7;
uchar code dis1[] = {"简易电子称  "};
uchar code dis2[] = {"重量:"};
uchar code dis3[] = {"单价:"};
uchar code dis4[] = {"总价:"};
uchar code dis5[] = {"克"};
uchar code dis6[] = {"元"};
uchar code dis7[] = {"累计金额:      "};

float q;                //重量
float w=1.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
float pi=0;
float mmm=0;
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=0;
uint a,s,d,f,g,je=0,o=0,kk=0,qp=0,pq=0;
#define delayNOP();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;

void delay1(uint xm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Delay__hx711_us(void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unsigned long HX711_Read(void)        //增益128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coun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HX711_DOUT=1;
        Delay__hx711_us();
          HX711_SCK=0;
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while(HX711_DOUT);
          for(i=0;i<2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HX711_SCK=1;
                  count=count<<1;
                HX711_SCK=0;
                  if(HX711_DOU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}
        HX711_SCK=1;
    count=count^0x800000;//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,转换数据
        Delay__hx711_us();
        HX711_SCK=0;
        return(count);
}
void Get_Weight()
{
                HX711_Buffer = HX711_Read();
                HX711_Buffer = HX711_Buffer/100;
                q= HX711_Buff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。
                q= ((double)q/7.6/*+0.05*/);         //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,因此,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4.30这个除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,增加该数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,减小改数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该数值一般在4.0-5.0之间。因传感器不同而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+0.05是为了四舍五入百分位
}
void delay(int m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{
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bit lcd_busy()
{
    bit result;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1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NOP();
    result = (bit)(P0&0x80);
    LCD_EN = 0;
    return(result);
}
void lcd_wcmd(uchar cm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指令
{
   while(lcd_busy());
    LCD_RS = 0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EN = 0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P0 = cmd;
    delayNOP()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NOP();
    LCD_EN = 0;
}
void lcd_wdat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
{
   while(lcd_busy());
    LCD_RS = 1;
    LCD_RW = 0;
    LCD_EN = 0;
    P0 = dat;
    delayNOP();
    LCD_EN = 1;
    delayNOP();
    LCD_EN = 0;
}
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
{
   uchar  pos;
   if (X==0)
     {X=0x80;}
   else if (X==1)
     {X=0x90;}
   else if (X==2)
     {X=0x88;}
   else if (X==3)
     {X=0x98;}
   pos = X+Y ;
   lcd_wcmd(pos);     //显示地址
}
void lcd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864初始化
{

    LCD_PSB = 1;         //并口方式

    lcd_wcmd(0x34);      //扩充指令操作
    delay(5);
    lcd_wcmd(0x30);      //基本指令操作
    delay(5);
    lcd_wcmd(0x0C);     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  delay(5);
    lcd_wcmd(0x01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delay(5);
}
void xianshi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主屏幕(汉字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lcd_pos(0,1);
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1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lcd_pos(1,0);
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2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 lcd_pos(1,7);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5[i]);
         }

         lcd_pos(2,0);
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3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lcd_pos(2,7);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6[i]);
         }

         lcd_pos(3,0);
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4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lcd_pos(3,7);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6[i]);
         }
}
void xianshi2(uchar pos,uchar z,uchar x,uchar c,uchar v)         //显示
{
  lcd_pos(pos,3);
  if(z!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lcd_wdat(0x30+z);
          lcd_wdat(0x30+x);
          }
  else
  {
          if(x!=0)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x);
  }
  lcd_wdat(0x30+c);
  lcd_wdat('.');
  lcd_wdat(0x30+v);
}
void chuli(float q)
{
        uint k,l;
        q=q+0.005;
        l=(uint)q;
        q=q*10;
        k=(uint)q;
        a=l/100;
        s=l%100/10;
        d=l%10;
        f=k%10;
}

void ping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屏1 (全部)
{
                float e,t;
                uint r;
                if(o==0)        pi=0;
                q=q-pi;
                if(q<0) q=0;
                q=q*25;
                chuli(q);

                 xianshi2(1,a,s,d,f);
                if(a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delay1(5);while(a1==0);w=w+1,chuli(w);xianshi2(2,a,s,d,f);}
                if(a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delay1(5);while(a2==0);w=w+0.1;chuli(w);xianshi2(2,a,s,d,f);}
                if(a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delay1(5);while(a3==0);w=w-0.1;chuli(w);xianshi2(2,a,s,d,f);}
                if(a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delay1(5);while(a4==0);w=w-1;chuli(w);xianshi2(2,a,s,d,f);}

                 chuli(w);
                 xianshi2(2,a,s,d,f);

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总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3,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=q*w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(int)(e/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e-r*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r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=r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>=1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>=1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uli(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!=0||r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>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  //记录总价并累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m=mmm+e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     //清楚累加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4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,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kk)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ping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2(累计金额)
{
        uchar i,r;
        float t;
        lcd_pos(0,1);
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1[i]);
         }

        lcd_pos(1,0);
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7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 lcd_pos(3,7);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6[i]);
         }
         r=(int)(mmm/1000);
         t=mmm-r*1000;
         a=r/10;
         s=r%10;
         lcd_pos(2,3);
         if(a!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a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s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s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chuli(t);
         if(a!=0||r!=0)
         lcd_wdat(0x30+a);
         lcd_wdat(0x30+s);
         lcd_wdat(0x30+d);
         lcd_wdat('.');
         lcd_wdat(0x30+f);
         lcd_wdat(0x30+g);

         lcd_pos(0,7);    //显示累计次数
            lcd_wdat(0x30+kk);
}
void qingping()
{
         if(qp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if(q>10) qp++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qp==1)
         {
         if(q<10)        qp++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qp==2)
         {
         lcd_wcmd(0x01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qp++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qp==3)  qp=0;
}
void ss3()
{
        uint qqq;
        if(s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累加或关闭累加
    {
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while(s3==0);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qqq=1;
                 lcd_wcmd(0x01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qqq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g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3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qq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lcd_wcm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}
    }
}
void ss5()
{
        if(s5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去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(5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5==0);
                o++;
                if(o==2) o=0;
                lcd_wcmd(0x01);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o==1)        pi=q;
        }
}
main()
{

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wela=0;
        dula=0;
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ianshi1();
                 Get_Weight();          //称重
                 ss5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去皮
                 ping1();
                 qingping();
                 ss3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累计

        }
}

网友A:
请问楼主用什么型号的称重传感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