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为什么调不通?

楼主(2016-08-31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flag,a;

//uchar code table[]="I get " //此句若加上,程序为什么调不通????、
void main()
{

        TMOD=0x20;//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REN=1;
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1'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2'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3'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ser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RI=0;
//        P1=SBUF;
        a=SBUF;
        flag=1;
}

楼主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/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flag,a,b,i;

uchar code table[]="I get ";
void main()
{

        TMOD=0x20;//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REN=1;
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S=1;
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 //如果有数据则进入这个语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 //进入发送数据时先关闭串行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tabl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BUF=a; //将数据原样发回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//等待数据发完
                TI=0; //关闭发送中断
                ES=1; //退出前再打开串行中断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ser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RI=0;
//        P1=SBUF;
        a=SBUF;
        flag=1;
}

感谢,已调试通过。

网友A:
0.0代码都没看完

网友B:
              SBUF=a; //将数据原样发回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//等待数据发完
                 TI=0; //关闭发送中断
a没有赋值的地方,其值应是随机的,这几句是啥意思?

楼主:
前面SBUF已接受了数据table【i】
SBUF=a; //将数据原样发回 串口接受寄存器收到数据后发送数据给a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//等待数据发完,TI!=0是程序在循环
                TI=0; //关闭串口中断服务程序
                ES=1; //退出前再打开串行中断
                flag=0;

网友C:
再仔细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