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 单片机应用的数字电容表

楼主(2016-08-31):
单片机应用的数字电容表怎么做啊  啊 啊

网友A:
没做过,说个思路不知能否帮上:
51系的单片机ALE/P脚输出一个固定频率,经过待测电容,待测电容另一端接电阻与反向二极管。电阻可分为两个,靠地的并电容输出接单片机AD端,测试AD端电压。如果你想波形平滑,可增加二阶滤波电路,如果测量范围较大的话,前面的ALE.P输出脚可换另一个PWM输出脚。

网友B:
用一个运放搭接RC振荡电路 固定好一个频率 然后选择一个精密的振荡电阻 运方一端接入到单片机的输入口 在 然后用单片机测频率然后反算电容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