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跑步机启停速度控制模块仿真+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6-08-31):
51单片机跑步机启停速度控制模块仿真电路原理图如上

51单片机跑步机启停速度控制模块源程序:
#include <AT89X52.h>

unsigned char code SEGtable[ 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   //字符编码

sbit SEKey =  P1 ^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、暂停和停止按键
sbit INCKey = P1 ^ 4;     //速度增加键
sbit DECKey = P1 ^ 7;     //速度减少键

sbit pauseLED = P3 ^ 0;                //暂停指示灯
sbit stopLED = P3 ^ 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指示灯

bit keyFl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长按、短按标志位 0为短按 1为长按

unsigned char TimeCount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专用
unsigned char KeyDownFlg,se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专用

unsigned char yansi,key,send,unitsdData,tensdData,num,keynum;
bit        keybz;
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x,y;
        for(x=time;x>0;x--)
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  }
}
//扫描启动、停止、暂停按键
void StartAndStopKeyScan()
{
  if(SEKey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被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KeyDownFl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键按下标志位
  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    }

        if((SEKey == 1) && (KeyDownFlg == 1)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设置键是否松开
        {
    KeyDownFl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键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if(keyFlg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短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top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  pauseLED =~pauseLED;
          }
  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TimeCounte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清零
          keyFl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短按、长按标志位
        }
}

void SegDisplay(unsigned char tensdData,unsigned char unitsdData)
{
  P0 = SEGtable[tensdData];
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P2 = SEGtable[unitsdData];
          delay(10);
}

void keyscan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具有连加功能的的按键扫描程序
{
        if(INCKey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INCKey键是否按下?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Display(tensdData,unitsd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CKey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真接下就去执行键盘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bz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是否是第一次按下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                //值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00)        //判断是否加到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um=0;}//加到100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z=1;        //第一次进来置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--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次数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=5;        //快加按键次数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nsdData=num/10;        //BCD码转为十进制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sdData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//不用检测松手直接返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第二次按下则执行下面的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次数到100次了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num==0)        //检测按下时间是否超过加5次的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0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按键持续时间超过加5次的时间则以后每10次执行加工厂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nsdData=nu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sdData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//没有到5次时间则执行下面的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--;        //快加计数器减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nsdData=nu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sdData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没有到100次下次再来判断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CKey!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后所有的计数器清并置默认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是减一键处理程序,执行效果同加一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DEC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Display(tensdData,unitsdDat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EC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bz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-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num=99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nsdData=nu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sdData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nsdData=nu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sdData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nsdData=num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itsdData=num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if(DECKey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num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b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imeCounter++;
        if(TimeCounter==2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时间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Fl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长按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pause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stopLED = ~stopL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反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}
  TH0 = 0xd8;
  TL0 = 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重新赋初值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TMOD = 0x01;
  TH0 = 0xd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ms
  TL0 = 0xf0;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1

        unitsdData=0;
        tensdData=0;
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P2=0;
        key=100;
  SegDisplay(0,9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StartAndStop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按键扫描子程序
    keyscan1();
          SegDisplay(tensdData,unitsdData);
        }
}

51单片机跑步机启停速度控制模块仿真所有资料下载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网友A:
楼主辛苦谢谢分享,学习一下按键。

网友B(2017-03-21):
请问跑步机当前跑步速度怎么测定?

网友C(2018-07-15):
为什么下下来打开是乱码

网友D(2018-12-19):
第二个灯怎么让他亮起来

网友E(2022-11-16):
请问仿真软件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