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简易电子琴仿真+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6-08-31):
51单片机简易电子琴仿真电路原理图

下面是51单片机简易电子琴源程序:
#include<AT89X52.h>

#define KeyPort P1

unsigned char High,Low; //定时器预装值的高8位和低8位

sbit SPK=P3^7;          //定义蜂鸣器接口
sbit playSongKey=P0^0;          //功能键

sbit RS=P2^0;//液晶数据命令选择
sbit RW=P2^1;//液晶读写选择
sbit EN=P2^2;//液晶使能端

unsigned char code freq[][2]={
  0xD8,0xF7,//00440HZ 1
  0xBD,0xF8,//00494HZ 2
  0x87,0xF9,//00554HZ 3
  0xE4,0xF9,//00587HZ 4
  0x90,0xFA,//00659HZ 5
  0x29,0xFB,//00740HZ 6
  0xB1,0xFB,//00831HZ 7
  0xEF,0xFB,//00880HZ `1
};

unsigned char Time;
unsigned char code YINFU[9][1]={{' '},{'1'},{'2'},{'3'},{'4'},{'5'},{'6'},{'7'},{'8'}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
unsigned char code MUSIC[]={ 6,2,3,      5,2,1,      3,2,2,    5,2,2,    1,3,2,    6,2,1,    5,2,1,
                     6,2,4,      3,2,2,      5,2,1,    6,2,1,           5,2,2,         3,2,2,           1,2,1,
                     6,1,1,      5,2,1,      3,2,1,         2,2,4,           2,2,3,         3,2,1,    5,2,2,
                     5,2,1,      6,2,1,      3,2,2,         2,2,2,    1,2,4,         5,2,3,           3,2,1,
                     2,2,1,      1,2,1,      6,1,1,         1,2,1,           5,1,6,         0,0,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
unsigned char code FREQH[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2,0xF3,0xF5,0xF5,0xF6,0xF7,0xF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9,0xF9,0xFA,0xFA,0xFB,0xFB,0xFC,0xFC, //1,2,3,4,5,6,7,8,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C,0xFD,0xFD,0xFD,0xFD,0xF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E,0xFE,0xFE,0xFE,0xFE,0xFE,0x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
unsigned char code FREQL[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2,0xC1,0x17,0xB6,0xD0,0xD1,0xB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1,0xE1,0x8C,0xD8,0x68,0xE9,0x5B,0x8F, //1,2,3,4,5,6,7,8,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E,0x44, 0x6B,0xB4,0xF4,0x2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7,0x77,0xA2,0xB6,0xDA,0xFA,0x1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void Init_Timer0(void);//定时器初始化

//延时函数大约约2*z+5us
void delay2xus(unsigned char z)
{
   while(z--);
}
// 延时函数大约约1ms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x)
{
   while(x--)
   {
     delay2xus(245);
     delay2xus(245);
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节拍延时函数
各调1/4节拍时间:
调4/4  125ms
调2/4  250ms
调3/4  187m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Tips(unsigned char t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{
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
    }
    TR0=0;
}
//播放音乐的函数
void PlaySong()
{
   TH0=High;//赋值定时器时间,决定频率
   TL0=Low;
   TR0=1;      //打开定时器
   delayTips(Time); //延时所需要的节拍
}

//定时器T0初始化子程序
void Init_Timer0(void)
{
TMOD |= 0x01;          //使用模式1,16位定时器,使用"|"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
EA=1;            //总中断打开
ET0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打开
}
//定时器T0中断子程序
void Timer0_isr(void) interrupt 1
{
TH0=High;
TL0=Low;
SPK=!SPK;
}
//主函数
void main 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num,k,i;
  Init_Timer0();    //初始化定时器0,主要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
  SP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未按键时,喇叭低电平,防止长期高电平损坏喇叭
  while (1)
  {
   switch(KeyPort)          //对按键进行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num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d:num= 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b:num= 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7:num= 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f:num= 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f:num= 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f:num= 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f:num= 8;break;      //分别对应不用的音调
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num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P2 = KeyPort;
    if(num==0)
    {
       TR0=0;
       SPK=0;   //在未按键时,喇叭低电平,防止长期高电平损坏喇叭
      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High=freq[num-1][1];
                   Low =freq[num-1][0];
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}
   if(playSongKey==0)        //如果播放音乐按键被按下
   {
     delayms(10);
     if(playSongKey==0)
     {
       i=0;
       while(i<10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k=MUSIC[i]+7*MUSIC[i+1]-1;//去音符振荡频率所需数据
            High=FREQH[k];
            Low=FREQL[k];
            Time=MUSIC[i+2];          //节拍时长
            i=i+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!=0xff)//长按任意8音键退出播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if(P1!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PlaySong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}
   }

  }
}

51单片机简易电子琴所有资料下载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网友A(2017-12-16):
我仿真的时候怎么没反应啊

网友A:
{YFOER)[@H{]334J))Q_J]1.png 这是什么意思

网友B(2018-01-18):
把程序导入仿真没反应,怎么办

网友C(2018-05-23):
把程序导入51,但是没有反应是什么情况呢

网友D(2018-06-22):
为什么我仿真时按键不起作用

网友E:
老哥,程序运行之后按键没反应怎么回事???

网友F(2018-09-01):
大神大神

网友G(2018-10-27):
你好,这里面的能满足以下的要求吗?
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
基本要求:利用单片机AT89C51设计电子琴,用矩阵键盘代表键琴,至少能弹出8个音符。
创新:键按下时间长短表征节拍的长短;点阵实时动态显示音符的高低等。
任务区分:A——按照矩阵键盘上数字顺序音节逐渐升高。

网友G:
你好 下载之后不会文件损坏或者仿真运行不了这种情况吧

网友H(2018-12-29):
急需一个电子琴程序><

网友I(2019-03-25):
想问一下里面液晶的那一块定义有什么用

网友J:
雪中送炭

网友K(2019-06-11):
做的可以继续加油

网友L(2020-05-14):
请问如何来改变歌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