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(正弦波 锯齿波 三角波)仿真+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6-08-31):
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仿真电路原理图,正弦波 锯齿波 三角波分别用3个按键来控制(清晰版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)

下面是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源程序: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math.h>

#define ADDR1 0x2c //MAX5820LEUA

sbit key_sin=P1^0;
sbit key_tran=P1^2;
sbit key_tooth=P1^4;

sbit SCL = P2 ^ 0;
sbit SDA = P2 ^ 1;

unsigned char code sin[256]=     //正弦表
        {
        0x80,0x83,0x86,0x89,0x8d,0x90,0x93,0x96,0x99,0x9c,0x9f,0xa2,0xa5,0xa8,0xab,0xae,0xb1,0xb4,0xb7,0xba,0xbc,0xbf,0xc2,0xc5,
        0xc7,0xca,0xcc,0xcf,0xd1,0xd4,0xd6,0xd8,0xda,0xdd,0xdf,0xe1,0xe3,0xe5,0xe7,0xe9,0xea,0xec,0xee,0xef,0xf1,0xf2,0xf4,0xf5,
        0xf6,0xf7,0xf8,0xf9,0xfa,0xfb,0xfc,0xfd,0xfd,0xfe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e,0xfd,
        0xfd,0xfc,0xfb,0xfa,0xf9,0xf8,0xf7,0xf6,0xf5,0xf4,0xf2,0xf1,0xef,0xee,0xec,0xea,0xe9,0xe7,0xe5,0xe3,0xe1,0xde,0xdd,0xda,
...
        };

bit write_addr(unsigned char,bit);//第一个参数表示地址,第二个参数表示 读:1 写:0
bit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);//第一个参数表示数据,第二个参数表示 命令字
void stop(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);

I2C_Delay(unsigned int I2C_VALUE)
{
        while ( --I2C_VALUE!= 0 );
}
/*
函数:I2C_Init()
功能:I2C 总线初始化,使总线处于空闲状态
说明:在 main()函数的开始处,通常应当要执行一次本函数
*/
void I2C_Init()
{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}
/*
函数:I2C_Start()
功能:产生I2C 总线的起始状态
说明:
SCL处于高电平期间,当SDA 出现下降沿时启动I2C 总线
不论 SDA 和SCL 处于什么电平状态,本函数总能正确产生起始状态
本函数也可以用来产生重复起始状态
本函数执行后,I2C 总线处于忙状态
*/
void I2C_Start()
{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I2C_Delay(5);

}
/*
函数:I2C_Write()
功能:向I2C 总线写1 个字节的数据
参数:
dat: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
*/
void I2C_Write(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 = 8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 = (bit)(dat & 0x80);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} while ( --t != 0 );
}

bit I2C_GetAck()
{
        bit ack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ack = SDA;
        SCL = 0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return ack;
}

void I2C_Stop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 = 10;
        SDA = 0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CL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SDA = 1;
        I2C_Delay(5);
        while ( --t != 0 ); //在下一次产生Start 之前,要加一定的延时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2C_Delay_t)
{
        while ( --I2C_Delay_t!= 0 );
}

bit write_addr(unsigned char addr,bit mo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dress;
        address=addr<<1;
        if(mod)
                address++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Write(address);
        Delay(10);

        if(I2C_GetAck(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return 0;

}

bit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
        I2C_Write(dat);
        if(I2C_GetAck(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return 0;

}

void stop()
{
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I2C_Init()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loop:
        I2C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in==0)        //产生正弦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192;i<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(ADDR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sin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(key_tran!=0&&key_tooth!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9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(ADDR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sin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(key_tran!=0&&key_tooth!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an==0)        //产生三角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(ADDR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(key_sin!=0&&key_tooth!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(ADDR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(key_sin!=0&&key_tooth!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ooth==0)  //产生锯齿波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(ADDR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(key_tran!=0&&key_sin!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lo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仿真工程文件及其他资料下载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网友A(2018-06-24):
前来查看一下

网友B(2018-08-01):
这个波形产生是用什么显示啊????

网友C(2018-10-24):
感觉按键处理有问题呀,比如按下正弦波按键,就没有消抖。该加一个标志位,什么时候上升,什么时候下降

网友D(2019-05-20):
不能用,图片与内容不符合

网友E(2019-12-28):
楼主可以说说工作原理嘛?

网友F(2020-03-12):
引用 网友G:

怎么没有梯形波呢,梯形波怎么弄呢

网友F:
梯形波怎么弄啊?

网友F:
怎么显示

网友H(2020-06-18):
能看频率吗

网友I(2020-11-25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波形产生是用什么显示啊????

示波器呀  或者仿真软件

网友I:
示波器可以看频率

网友J:
这个每周期的采样点是256个吗

网友K(2021-10-29):
为什么我只能出来方波??是哪里没弄对吗?求教

网友L:
原理图怎么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