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模拟时钟仿真(LCD12864液晶显示)+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6-08-31):
51单片机模拟时钟仿真电路原理图(工程文件清晰版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),用一个12864lcd来显示模拟的时钟

下面是51单片机模拟时钟源程序: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math.h>
#ifndef BIT
#define BIT(x)                (1 << (x))
#endif
#define DBPort                P0
#define DISP_OFF        0x3e                //关显示
#define DISP_ON                0x3f                //开显示
#define DISP_Y                0xc0                //起始行
#define DISP_PAGE        0xb8                //起始页
#define DISP_X                0x40                //起始列

unsigned char code AsciiDot[] =              // ASCII
{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 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3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0, // -!-

        0x00,0x0E,0x02,0x00,0x0E,0x0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"-

        0x00,0x50,0xF8,0x56,0xF8,0x56,0x00,0x03,0x00,0x03,0x00,0x00, // -#-

        0x00,0xD8,0xA4,0xA6,0x64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00,0x00, // -$-

        0x00,0x24,0x2A,0xA4,0x50,0x9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 // -%-

        0x00,0xC0,0x30,0x48,0x88,0x4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 // -&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1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'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F8,0x0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6,0x00, // -(-

        0x00,0x00,0x06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6,0x01,0x00,0x00, // -)-

        0x00,0x04,0x34,0x0E,0x34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*-

        0x20,0x20,0x20,0xFC,0x20,0x2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0, // -+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80,0x80,0x00,0x00,0x00,0x06,0x03,0x00,0x00, // -,-

        0x0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--

        0x00,0x00,0x80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.-

        0x00,0x00,0x80,0x60,0x18,0x06,0x00,0x02,0x01,0x00,0x00,0x00, // -/-

    0x00,0xFC,0x0A,0x32,0x42,0xFC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0-

        0x00,0x00,0x04,0xF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1-

        0x00,0x04,0x82,0x42,0x22,0x9C,0x00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 // -2-

        0x00,0x84,0x02,0x12,0x12,0xEC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3-

        0x00,0x60,0x58,0x44,0xFE,0x4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 // -4-

        0x00,0x9E,0x12,0x12,0x12,0xE2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5-

        0x00,0xF8,0x14,0x12,0x12,0xE2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6-

        0x00,0x06,0x02,0xC2,0x32,0x0E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0, // -7-

        0x00,0xEC,0x12,0x12,0x12,0xEC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8-

        0x00,0x1C,0x22,0x22,0xA2,0x7C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9-

        0x00,0x00,0x98,0x9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: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98,0x98,0x00,0x00,0x00,0x03,0x01,0x00,0x00, // -;-

        0x20,0x50,0x50,0x88,0x04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 // -<-

        0x00,0x50,0x50,0x50,0x50,0x5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=-

        0x04,0x04,0x88,0x50,0x50,0x20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>-

        0x00,0x00,0x08,0x44,0x24,0x18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?-

        0x00,0xFE,0x01,0x31,0x49,0x7E,0x00,0x01,0x02,0x02,0x02,0x01, // -@-

        0xC0,0x78,0x46,0x78,0xC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0x01, // -A-

        0x02,0xFE,0x12,0x12,0x12,0xEC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B-

        0x78,0x84,0x02,0x02,0x02,0x86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C-

        0x02,0xFE,0x02,0x02,0x84,0x78,0x01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D-

        0x02,0xFE,0x12,0x3A,0x02,0x86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 // -LCDEN-

        0x02,0xFE,0x12,0x3A,0x02,0x06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 // -F-

        0x78,0x84,0x02,0x02,0x22,0xE6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G-

        0x02,0xFE,0x12,0x10,0x12,0xFE,0x01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 // -H-

        0x00,0x02,0xFE,0x02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I-

        0x00,0x02,0xFE,0x02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J-

        0x02,0xFE,0x12,0x28,0x46,0x82,0x01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 // -K-

        0x02,0xFE,0x02,0x00,0x00,0x80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 // -L-

        0x02,0xFE,0x04,0x18,0x04,0xFE,0x01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 // -M-

        0x02,0xFE,0x08,0x30,0x42,0xFE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0x01, // -N-

        0x00,0xFC,0x02,0x02,0x02,0xFC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O-

        0x02,0xFE,0x22,0x22,0x22,0x1C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 // -P-

        0x00,0xFC,0x02,0x02,0x02,0xFC,0x00,0x00,0x01,0x03,0x05,0x04, // -Q-

        0x02,0xFE,0x12,0x32,0xD2,0x0C,0x01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 // -R-

        0x00,0x8C,0x12,0x22,0xC6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S-

        0x06,0x02,0xFE,0x02,0x06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T-

        0x02,0xFE,0x02,0x00,0x02,0xFE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U-

        0x02,0x0E,0x72,0x80,0x72,0x0E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0, // -V-

        0x02,0xFE,0x02,0xF0,0x02,0xFE,0x00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 // -W-

        0x02,0x86,0x48,0x30,0x48,0x86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0x01, // -X-

        0x02,0x06,0x1A,0xE0,0x1A,0x06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Y-

        0x86,0x42,0x32,0x0A,0x06,0x82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 // -Z-

        0x00,0x00,0xFE,0x02,0x02,0x00,0x00,0x00,0x07,0x04,0x04,0x00, // -[-

        0x00,0x02,0x1C,0x60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00, // -\-

        0x00,0x00,0x02,0x02,0xFE,0x00,0x00,0x00,0x04,0x04,0x07,0x00, // -]-

        0x00,0x10,0x08,0x06,0x08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^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 // -_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2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`-

        0x80,0x50,0x50,0xE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0x00, // -a-

        0x02,0xFE,0x10,0x10,0xE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b-

        0x00,0xE0,0x10,0x10,0x3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c-

        0x00,0xE0,0x10,0x12,0xFE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 // -d-

        0x00,0xE0,0x50,0x50,0x6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LCDEN-

        0x00,0x10,0xFC,0x12,0x02,0x06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f-

        0xA0,0x50,0x50,0x30,0x10,0x00,0x03,0x05,0x05,0x05,0x02,0x00, // -g-

        0x02,0xFE,0x20,0x10,0xF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 // -h-

        0x00,0x10,0xF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i-

        0x00,0x10,0xF2,0x00,0x00,0x00,0x04,0x04,0x03,0x00,0x00,0x00, // -j-

        0x02,0xFE,0x40,0xB0,0x1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0x00, // -k-

        0x00,0x02,0xF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l-

        0x10,0xE0,0x10,0xE0,0x10,0xE0,0x01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 // -m-

        0x10,0xF0,0x20,0x10,0xF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 // -n-

        0xE0,0x10,0x10,0x10,0xE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o-

        0x10,0xF0,0x10,0x10,0xE0,0x00,0x04,0x07,0x05,0x01,0x00,0x00, // -p-

        0x00,0xE0,0x10,0x10,0xF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5,0x07,0x04, // -q-

        0x00,0x10,0xF0,0x20,0x1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0,0x00, // -r-

        0x00,0x20,0x50,0xD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 // -s-

        0x00,0x10,0xFC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0, // -t-

        0x10,0xF0,0x00,0x10,0xF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 // -u-

        0x10,0x70,0x80,0x50,0x30,0x0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0,0x00, // -v-

        0xF0,0x00,0xE0,0x00,0xF0,0x00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0, // -w-

        0x10,0xB0,0x40,0xB0,0x10,0x00,0x01,0x01,0x00,0x01,0x01,0x00, // -x-

        0x10,0x70,0x80,0xD0,0x30,0x10,0x00,0x04,0x03,0x00,0x00,0x00, // -y-

        0x30,0x90,0x50,0x30,0x90,0x00,0x01,0x01,0x01,0x01,0x01,0x00, // -z-

        0x00,0x00,0x40,0xBC,0x0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04,0x00, // -{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F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00,0x00, // -|-

        0x00,0x00,0x02,0xBC,0x40,0x00,0x00,0x00,0x04,0x03,0x00,0x00, // -}-

        0x00,0x40,0x20,0x40,0x40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~-
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// --
};

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2                 //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ndex[2];               // 汉字内码索引
       unsigned char Msk[24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点阵码数据
};

struct typFNT_GB12 code GB_12[] =          // 数据表
{
"模", 0xC4,0x34,0xFF,0x24,0x02,0x7A,0x5F,0xDA,0x6F,0x7A,0x02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7,0x00,0x05,0x05,0x03,0x01,0x03,0x05,0x05,0x00,

"拟", 0x44,0x24,0xFF,0x14,0x00,0xFE,0x81,0x46,0x00,0xFF,0x00,0x00,
      0x04,0x04,0x07,0x00,0x04,0x05,0x04,0x02,0x01,0x01,0x06,0x00,

"时", 0xFE,0x22,0x22,0xFE,0x04,0x14,0x64,0x04,0xFF,0x04,0x04,0x00,
      0x03,0x01,0x01,0x03,0x00,0x00,0x04,0x04,0x07,0x00,0x00,0x00,

"钟", 0x58,0x4F,0xFA,0x4A,0x42,0x7C,0x44,0x44,0xFF,0x44,0x7C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7,0x02,0x01,0x00,0x00,0x00,0x07,0x00,0x00,0x00,

"潘", 0x09,0xD2,0x40,0x29,0xDB,0x4D,0xFF,0x4D,0x5B,0xE9,0x48,0x00,
      0x01,0x07,0x00,0x00,0x07,0x05,0x07,0x05,0x05,0x07,0x00,0x00,

"忠", 0x00,0x1E,0x12,0x92,0x52,0xBF,0x12,0x12,0x12,0x9E,0x00,0x00,
      0x04,0x03,0x00,0x07,0x04,0x04,0x05,0x04,0x07,0x00,0x03,0x00,

"伟", 0x10,0x08,0xFF,0x22,0x2A,0x2A,0xFF,0x2A,0x2A,0x2A,0xE2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7,0x00,0x00,0x00,0x07,0x00,0x02,0x02,0x01,0x00,

"制", 0x18,0xD6,0x54,0xFF,0x54,0x56,0xD4,0x00,0xFC,0x00,0xFF,0x00,
      0x00,0x03,0x00,0x07,0x00,0x02,0x03,0x00,0x04,0x04,0x07,0x00,

"作", 0x10,0x08,0xFC,0x13,0x08,0x04,0xFF,0x24,0x24,0x24,0x04,0x00,
      0x00,0x00,0x07,0x00,0x00,0x00,0x07,0x01,0x01,0x01,0x01,0x00,

}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图片: D:\..\未标题-2.bmp,纵向取模下高位,数据排列: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//
// 图片尺寸: 120 *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nsigned char code nBitmapDot[] =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表
{
      0x44,0x24,0xFF,0x14,0x00,0xFE,0x81,0x46,0x00,0xFF,0x00,0x00,
      0xFE,0x22,0x22,0xFE,0x04,0x14,0x64,0x04,0xFF,0x04,0x04,0x00,
      0x58,0x4F,0xFA,0x4A,0x42,0x7C,0x44,0x44,0xFF,0x44,0x7C,0x00,
      0x09,0xD2,0x40,0x29,0xDB,0x4D,0xFF,0x4D,0x5B,0xE9,0x48,0x00,
...
};
#define CLK_X        95//时钟中心点坐标
#define CLK_Y        31

//秒针结束点坐标,起点坐标(x0,y0)=(31,31);
unsigned char code secondpointerx[]=//x1
{
//0-15秒
CLK_X+ 0,CLK_X+ 2,CLK_X+ 4,CLK_X+ 7,CLK_X+ 9,CLK_X+11,CLK_X+13,CLK_X+14,CLK_X+16,CLK_X+18,
CLK_X+19,CLK_X+20,CLK_X+21,CLK_X+21,CLK_X+21,CLK_X+22,
//16-30秒
CLK_X+22,CLK_X+21,CLK_X+21,CLK_X+20,CLK_X+19,CLK_X+18,CLK_X+16,CLK_X+14,CLK_X+13,CLK_X+11,
CLK_X+ 9,CLK_X+ 7,CLK_X+ 4,CLK_X+ 2,CLK_X+ 0,
//31-45秒
CLK_X- 2,CLK_X- 4,CLK_X- 7,CLK_X- 9,CLK_X-11,CLK_X-13,CLK_X-14,CLK_X-16,CLK_X-18,CLK_X-19,
CLK_X-20,CLK_X-21,CLK_X-21,CLK_X-21,CLK_X-22,
//46-59秒
CLK_X-22,CLK_X-21,CLK_X-21,CLK_X-20,CLK_X-19,CLK_X-18,CLK_X-16,CLK_X-14,CLK_X-13,CLK_X-11,
CLK_X- 9,CLK_X- 7,CLK_X- 4,CLK_X- 2,

};
unsigned char code secondpointery[]=//y1
{
//0-15秒
CLK_Y-22,CLK_Y-22,CLK_Y-21,CLK_Y-21,CLK_Y-20,CLK_Y-19,CLK_Y-18,CLK_Y-16,CLK_Y-14,CLK_Y-13,
CLK_Y-11,CLK_Y- 9,CLK_Y- 7,CLK_Y- 4,CLK_Y- 2,CLK_Y- 0,
//16-30秒
CLK_Y+ 2,CLK_Y+ 4,CLK_Y+ 7,CLK_Y+ 9,CLK_Y+11,CLK_Y+13,CLK_Y+14,CLK_Y+16,CLK_Y+18,CLK_Y+19,
CLK_Y+20,CLK_Y+21,CLK_Y+21,CLK_Y+22,CLK_Y+22,
//31-45秒
CLK_Y+22,CLK_Y+21,CLK_Y+21,CLK_Y+20,CLK_Y+19,CLK_Y+18,CLK_Y+16,CLK_Y+14,CLK_Y+13,CLK_Y+11,
CLK_Y+ 9,CLK_Y+ 7,CLK_Y+ 4,CLK_Y+ 2,CLK_Y+ 0,
//46-59秒
CLK_Y- 2,CLK_Y- 4,CLK_Y- 7,CLK_Y- 9,CLK_Y-11,CLK_Y-13,CLK_Y-14,CLK_Y-16,CLK_Y-18,CLK_Y-19,
CLK_Y-20,CLK_Y-21,CLK_Y-21,CLK_Y-22,

};

//分针结束点坐标,起点坐标(x0,y0)=(31,31);
unsigned char code minpointerx[]=//x1
{
//0-15分
CLK_X+ 0,CLK_X+ 2,CLK_X+ 4,CLK_X+ 6,CLK_X+ 8,CLK_X+ 9,CLK_X+11,CLK_X+12,CLK_X+14,CLK_X+15,
CLK_X+16,CLK_X+17,CLK_X+18,CLK_X+19,CLK_X+20,CLK_X+20,
//16-30分
CLK_X+20,CLK_X+19,CLK_X+18,CLK_X+17,CLK_X+16,CLK_X+15,CLK_X+14,CLK_X+12,CLK_X+11,CLK_X+ 9,
CLK_X+ 8,CLK_X+ 6,CLK_X+ 4,CLK_X+ 2,CLK_X+ 0,
//31-45分
CLK_X- 2,CLK_X- 4,CLK_X- 6,CLK_X- 8,CLK_X- 9,CLK_X-11,CLK_X-12,CLK_X-14,CLK_X-15,CLK_X-16,
CLK_X-17,CLK_X-18,CLK_X-19,CLK_X-20,CLK_X-20,
//46-59分
CLK_X-20,CLK_X-19,CLK_X-18,CLK_X-17,CLK_X-16,CLK_X-15,CLK_X-14,CLK_X-12,CLK_X-11,CLK_X- 9,
CLK_X- 8,CLK_X- 6,CLK_X- 4,CLK_X- 2,
};
unsigned char code minpointery[]=//y1
{
//0-15分
CLK_Y-20,CLK_Y-20,CLK_Y-19,CLK_Y-18,CLK_Y-17,CLK_Y-16,CLK_Y-15,CLK_Y-14,CLK_Y-12,CLK_Y-11,
CLK_Y- 9,CLK_Y- 8,CLK_Y- 6,CLK_Y- 4,CLK_Y- 2,CLK_Y- 0,
//16-30分
CLK_Y+ 2,CLK_Y+ 4,CLK_Y+ 6,CLK_Y+ 8,CLK_Y+ 9,CLK_Y+11,CLK_Y+12,CLK_Y+14,CLK_Y+15,CLK_Y+16,
CLK_Y+17,CLK_Y+18,CLK_Y+19,CLK_Y+20,CLK_Y+20,
//31-45分
CLK_Y+20,CLK_Y+19,CLK_Y+18,CLK_Y+17,CLK_Y+16,CLK_Y+15,CLK_Y+14,CLK_Y+12,CLK_Y+11,CLK_Y+ 9,
CLK_Y+ 8,CLK_Y+ 6,CLK_Y+ 4,CLK_Y+ 2,CLK_Y+ 0,
//46-59分
CLK_Y- 2,CLK_Y- 4,CLK_Y- 6,CLK_Y- 8,CLK_Y- 9,CLK_Y-11,CLK_Y-12,CLK_Y-14,CLK_Y-15,CLK_Y-16,
CLK_Y-17,CLK_Y-18,CLK_Y-19,CLK_Y-20,
};

//时针结束点坐标,起点坐标(x0,y0)=(31,31);

unsigned char code hourpointerx[]=//x1
{
CLK_X+ 0,CLK_X+ 1,CLK_X+ 3,CLK_X+ 5,CLK_X+ 6,CLK_X+ 8,CLK_X+ 9,CLK_X+11,CLK_X+12,CLK_X+13,
CLK_X+14,CLK_X+14,CLK_X+15,CLK_X+16,CLK_X+16,CLK_X+16,

CLK_X+16,CLK_X+16,CLK_X+15,CLK_X+14,CLK_X+14,CLK_X+13,CLK_X+12,CLK_X+11,CLK_X+ 9,CLK_X+ 8,
CLK_X+ 6,CLK_X+ 5,CLK_X+ 3,CLK_X+ 1,CLK_X+ 0,

CLK_X- 1,CLK_X- 3,CLK_X- 5,CLK_X- 6,CLK_X- 8,CLK_X- 9,CLK_X-11,CLK_X-12,CLK_X-13,CLK_X-14,
CLK_X-14,CLK_X-15,CLK_X-16,CLK_X-16,CLK_X-16,

CLK_X-16,CLK_X-16,CLK_X-15,CLK_X-14,CLK_X-14,CLK_X-13,CLK_X-12,CLK_X-11,CLK_X- 9,CLK_X- 8,
CLK_X- 6,CLK_X- 5,CLK_X- 3,CLK_X- 1,

};
unsigned char code hourpointery[]=//y1
{
CLK_Y-16,CLK_Y-16,CLK_Y-16,CLK_Y-15,CLK_Y-14,CLK_Y-14,CLK_Y-13,CLK_Y-12,CLK_Y-11,CLK_Y- 9,
CLK_Y- 8,CLK_Y- 6,CLK_Y- 5,CLK_Y- 3,CLK_Y- 1,CLK_Y- 0,

CLK_Y+1,CLK_Y+ 3,CLK_Y+ 5,CLK_Y+ 6,CLK_Y+ 8,CLK_Y+ 9,CLK_Y+11,CLK_Y+12,CLK_Y+13,CLK_Y+14,
CLK_Y+14,CLK_Y+15,CLK_Y+16,CLK_Y+16,CLK_Y+16,

CLK_Y+16,CLK_Y+16,CLK_Y+15,CLK_Y+14,CLK_Y+14,CLK_Y+13,CLK_Y+12,CLK_Y+11,CLK_Y+ 9,
CLK_Y+ 8,CLK_Y+ 6,CLK_Y+ 5,CLK_Y+ 3,CLK_Y+ 1,CLK_Y+ 0,

CLK_Y-1,CLK_Y- 3,CLK_Y- 5,CLK_Y- 6,CLK_Y- 8,CLK_Y- 9,CLK_Y-11,CLK_Y-12,CLK_Y-13,CLK_Y-14,
CLK_Y-14,CLK_Y-15,CLK_Y-16,CLK_Y-16,
};
unsigned char code clkbmp[]=//时钟图
{
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80,0x80,0xC0,0x60,0x20,0x30,
      0x38,0xC8,0x0C,0x04,0x04,0x06,0x02,0x02,0x02,0x03,0x01,0x01,0x21,0xF1,0x01,0x07,
      0x21,0x91,0x51,0x21,0x01,0x03,0x02,0x02,0x02,0x06,0x04,0x04,0x0C,0xC8,0x38,0x30,
      0x20,0x60,0xC0,0x80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
sbit LCDRW                = P1^3;
sbit LCDEN                = P1^4;
sbit LCDRS                = P1^5;

sbit LCDCS1        = P1^7;
sbit LCDCS2        = P1^6;

//时间初始值
unsigned char Hour = 9;
unsigned char Min = 9;
unsigned char Sec = 30;
unsigned char xdata dispbuf[8][128];//1024Byte用于存放显示数据

bit refreshflag = 1;//显示刷新标志,每一秒送一次显示数据

unsigned char getStat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DBPort = 0xFF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LCDRS=0;
        LCDRW=1;
        LCDEN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temp = DBPort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void WaiteBus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getState();
                temp &= 0x80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WriteCmd(unsigned char cmd)                //lcd写命令
{
        WaiteBusy();
        LCDEN=0;
        LCDRW = 0;
        LCDRS = 0;
        DBPort = cmd;
        LCDEN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DEN = 0;
}

void WriteData(unsigned char wdata)        //lcd写数据
{
        WaiteBusy();
        LCDRS = 1;
        LCDRW = 0;
        DBPort = wdata;
        LCDEN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CDEN = 0;
}
void Lcd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{
        LCDCS1 = 1;
        LCDCS2 = 1;
        WriteCmd(DISP_OFF);
        WriteCmd(DISP_Y);
        WriteCmd(DISP_ON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显示缓冲区所有数据送到12864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ow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CS1=1;
                LCDCS2=0;
                WriteCmd(DISP_PAGE+j);
                WriteCmd(DISP_X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dispbuf[j][i]);
                LCDCS1=0;
                LCDCS2=1;
                WriteCmd(DISP_PAGE+j);
                WriteCmd(DISP_X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64;i<12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Data(dispbuf[j][i]);
        }
}

void ClearBuff()//清空显存,0x00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j][i] = 0x00;
        }
}
void ClearScreen()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{
        ClearBuff();
        Show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drawflag = 1:在12864任意位置画点
                  drawflag = 0:在12864任意位置清除点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Pixel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bit drawflag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    a = y/0x08;
        b = y&0x07;
        if(drawflag)
                dispbuf[a][x] |= BIT(b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ispbuf[a][x] &= ~BIT(b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函数功能描述:画直函数,采用非浮点型变量计算,显著提高了运算速度
**输        入:x0,y0,x1,y1:起始,结束点(坐标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注意坐标不要越界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:0-1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:0-63

**输        出: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坐标如图所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|(0,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7,0)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(0,6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7,63)|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ine(unsigned char x0,unsigned char y0,unsigned char x1,unsigned char y1)
{

//使用Bresenham算法画直线
        char dx,dy,x_increase,y_increase;
        int error;
        unsigned char x,y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dx = x1-x0;
        dy = y1-y0;
        if(dx>=0)//判断x增长方向
                x_increase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x_increase = -1;
        if(dy>=0)//判断y增长方向
                y_increase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y_increase = -1;

        x = x0;
        y = y0;
        dx = cabs(dx);
        dy = cabs(dy);
        if(dx > d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 = -dx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dx+1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Pixel(x,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+= x_incre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+= 2*d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rror >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 += y_incre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-= 2*d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 = -dy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dy+1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Pixel(x,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 += y_incre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+= 2*d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rror >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+= x_incre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 -= 2*d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指定的位置按传入的数据画一条长度为len(len=<8)点的竖线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rawVerticalLine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len,unsigned char 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&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Pixel(x,y+i,1);
                d >>= 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12x12汉字
                x:0~127-12
                y:0~63-1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12_12CHN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bit cpl,struct typFNT_GB12 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p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VerticalLine(x+i,y,8,~a.Msk[i]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VerticalLine(x+i,y,8,a.Msk[i]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p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VerticalLine(x+i,y+8,4,~a.Msk[i+12]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VerticalLine(x+i,y+8,4,a.Msk[i+12]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12x6ASCII
                x:0~127-6
                y:0~63-1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12_6En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bit cpl,unsigned char asc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p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VerticalLine(x+i,y+8*j,8-4*j,~AsciiDot[(asc-0x20)*12+i+6*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VerticalLine(x+i,y+8*j,8-4*j,AsciiDot[(asc-0x20)*12+i+6*j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函数功能描述:送显示数据到显存,显示12x12文字(中,英,标点,数字)
**输        入:ptr字符串首地址
**输        出:无
**说明:在显示字符串中遇到  "\n"  输出换行;反显两个"~"中间的包括的字符如:~反显~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ufferPrint12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ptr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1,c2,i,j;
        bit cpl = 0;
        for(i=0;ptr[i] != '\0'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1 = ptr[i];
                c2 = ptr[i+1];
                if(c1 == '\n')//换行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 +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1 == '~')//反显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l = !cp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1<12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英文或标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12_6En(6*x+4,6*y+2,cpl,c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文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sizeof(GB_12)/sizeof(GB_12[0]);j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找汉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1 == GB_12[j].Index[0] && c2 == GB_12[j].Index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12_12CHN(6*x+4,6*y+2,cpl,GB_12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+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汉字长度为2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WriteClkBmp(unsigned char  code *image)                //送一幅64x64点阵图像到显存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64;i<12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buf[j][i] = image[j*64+i-64];
        }
}
void TimeDisp(unsigned char Hour,unsigned char Min,unsigned char Sec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hp;
        hp = Hour*5+Min/12;
        WriteClkBmp(clkbmp);
        Line(CLK_X,31,secondpointerx[Sec],secondpointery[Sec]);//秒针
        Line(CLK_X,31,minpointerx[Min],minpointery[Min]);//分针
        Line(CLK_X,31,hourpointerx[hp],hourpointery[hp]);//时针
}

void TimerInit()
{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Init();
        ClearScreen();
//        BufferPrint12(0,0,"这是一个\n模拟时\n 显示实例\n proteus.\n 5d6d.com");
//        BufferPrint12(0,0," 这是一\n模拟时钟\n显示程序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Disp(Hour,Min,Sec);
                if(refresh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fresh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;
        TH0 = (65536-49990)/256;//调整初值可使时间更加精确
        TL0 = (65536-49990)%256;
        n++;
        if(n == 40)//24Mhz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 = 0;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refresh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Sec == 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 == 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 == 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51单片机模拟时钟仿真工程文件及所有资料下载:
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网友A(2017-05-14):
怎么在旁边加上数字显示时间和日期呢

网友B:
我想问下这个有闹铃功能吗

网友C(2018-07-17):
这个code不会越界吗?

网友D:
刚好学到这里,收藏学习一下

网友E(2019-04-18):
如果再详细点,注释多点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