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远程仓库湿度监测系统仿真max487+sht11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6-08-31):
单片机远程仓库湿度监测系统仿真电路原理图(工程文件清晰版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)

这是一个典型的S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的应用实例,还可以通过max487和电脑通信.

下是单片机远程仓库湿度监测系统源程序(部分程序)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SHT11温度+湿度传感器,测量结果用LCD1602显示
//操作的关键部分是1.对照SHT11的时序图操作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数值的转换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对SHT11的误差进行线性补偿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
sbit SCK=P2^4;
sbit DATA=P2^5;
sbit LCD_RS=P2^0;
sbit LCD_EN=P2^2;

unsigned char RH_H,RH_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的湿度的高位数据和低位数据
unsigned int i,j;
unsigned char dispbuf[4]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z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write_GETRH(unsigned char GETRH)
{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P0=GETRH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_EN=0;
}

void 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*dat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;
        for(n=0;n<0x40;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te[n]=='*')break;                //检测,如果字符输入"*",就终止
        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        P0=date[n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}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write_GETRH(0x38);
        write_GETRH(0x0c);
        write_GETRH(0x06);
        write_GETRH(0x01);
}

//在SCK上发送n个脉冲信号
void nSCKPulse(unsigned int n)
{
        for(i=n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}
}
//启动SHT11
void STARTSHT11()
{
        SCK=1;
        DATA=0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SCK=1;
        DATA=1;
        SCK=0;
}
//获得湿度数据
void GETRH(unsigned char GETR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量湿度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bei=0x80;
        DATA=1;
        SCK=0;        //下面可以开始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ETRH&be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ei=bei/2;
        }
}
//对SHT11进行读操作
void READSHT11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RH_H=0;
        RH_L=0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        //4个脉冲没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4;i>0;i--)        //接收RH高4位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temp=0x01;
                if(DATA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temp<<(i-1));        //右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H=RH_H+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}
        DAT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
        SCK=1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DAT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        //接收RH低4位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temp=0x01;
                if(DATA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temp<<(i-1));        //右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_L=RH_L+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CK=0;
        }
        P1=RH_H;
        P3=RH_L;
        DAT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
        SCK=1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DAT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(不做CRC校验,就此结束)
}
//阶乘函数
long FACTORIAL(int n)
{
        long nn=1;
        for(;n>0;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n=10*nn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nn);
}
//SHT11的补偿算法
void COMPENSATIONSHT()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ii;
        char m;
        ii=((((RH_H*256+RH_L)-221)*318878)/100000);

        if(ii>5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i=ii+((10000-ii)*620/500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i=ii+ii*620/5000;
        }
//  printf("%f\n",ii);
        for(m=4;m>=0;m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".*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        P0=(int)(ii/FACTORIAL(m))+0x30;
                if(m==4&P0==0x3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2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==4&P0==0x3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"100.00*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==3&P0==0x3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2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        ii=ii-((int)(ii/FACTORIAL(m)))*FACTORIAL(m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DATA("%*");
}

void InitUart(void)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工作方式1
        TMOD = 0x21;
        PCON = 0x00;
        TH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L1 = 0xfd;
        TI = 1;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T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T1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InitUart();
        write_GETRH(0x80+0x0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放第一行字符的位置
        write_DATA("Humidity*");
        write_GETRH(0x80+0x4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放第二行字符的位置
        write_DATA("%RH*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SCKPulse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        STARTSHT1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
                GETRH(0x0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湿度命令
                SCK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ck为低成功,继续
                S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直都为低
                DATA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300毫秒
                READSHT11(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GETRH(0x80+0x47);        //放第二行字符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COMPENSATIONSH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值转换+显示
    putchar(0x02);
        }
}

单片机远程仓库湿度监测系统仿真工程文件及其他完整资料下载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网友A(2016-12-06):
非常好的东西

网友B(2017-06-27):
非常好的例子。完全没问题

网友C(2017-11-18):
非常好的例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