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ART 二线串口通信 单片机控制语音模块

楼主(2016-08-31):
最近在学UART串口通信。我想通过51单片机通过二线串口通讯控制音乐播放器模块。
选用的是JQ8400模块。

通过下载在单片机的程序,然后通过二线串口控制语音模块。程序如下(然而并没有驱动模块播放。。。)
#include

void UART1_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);
void ConfigUART(unsigned int baud);
void Music_play();
void Flash_swtich(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EA = 1; //使能总中断
        ConfigUART(9600);
        Flash_swtich();
        Music_play();
        while (1);
}
/* 串口配置函数,baud-通信波特率 */
void ConfigUART(unsigned int baud)
{
        SCON = 0x50; //配置串口为模式 1
        TMOD &= 0x0F; //清零 T1 的控制位
        TMOD |= 0x20; //配置 T1 为模式 2

        TH1 = 256 - (11059200/12/32)/baud; //计算 T1 重载值
        TL1 = TH1; //初值等于重载值
        ET1 = 0; //禁止 T1 中断
        ES = 1; //使能串口中断
        TR1 = 1; //启动 T1
}

void UART1_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
          SBUF = dat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 = 0;
        delay(1000);
//        SBUF=dat; //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
//        sending=1;         //设置发送标志
//        while(sending); //等待发送完毕
}

void Music_play()
{
    UART1_SendByte(0xAA);
    UART1_SendByte(0x02);
    UART1_SendByte(0x00);
    UART1_SendByte(0xAC);
}

void Flash_swtich()
{
    UART1_SendByte(0xAA);
    UART1_SendByte(0x0B);
    UART1_SendByte(0x01);
    UART1_SendByte(0x02);
        UART1_SendByte(0xB8);
}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unsigned char j;
for(i;i>0;i--)
  for(j=200;j>200;j--);

}

/* UART 中断服务函数 */
void InterruptUART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if (RI) //接收到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 //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temp = SBUF;
        }
        if (TI) //字节发送完毕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 //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
        }
}

网友A:
这个很好,是赠送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好,是赠送版?

不是啊 啊。我用电脑上位机跟模块可以通讯,但是下载程序到单片机,让单片机控制语音模块,现在程序还没写好,

网友B:
没有看懂

网友C(2017-01-05):
引用 楼主:
不是啊 啊。我用电脑上位机跟模块可以通讯,但是下载程序到单片机,让单片机控制语音模块,现在程序还没 ...

上位机怎么和语音模块连线

网友D(2018-10-08):
你好,可以问一下你以前做的单片机控制语音模块最终怎么样了

网友E(2019-05-01):
请问您有单片机串口控制语音模块播放的完整程序吗

网友F:
#include "JQ8900CMD.h"

uint8_t code Cmd_02[] = {0xAA, 0x0B, 0x01, 0x01, 0xB7};        //从SD卡播放
uint8_t code Cmd_03[] = {0xAA, 0x0B, 0x01, 0x02, 0xB8};        //从FLASH播放

uint8_t code Cmd_QMUp[] = {0xAA, 0x05, 0x00, 0xAF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一曲指令
uint8_t code Cmd_QMDow[] = {0xAA, 0x06, 0x00, 0xB0};                //下一曲指令

uint8_t code Cmd_Run[] = {0xAA, 0x02, 0x00, 0xAC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播放指令
uint8_t code Cmd_Stop[] = {0xAA, 0x04, 0x00, 0xAE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指令

uint8_t code Cmd_VoltUp[] = {0xAA, 0x14, 0x00, 0xBE};                //音量加
uint8_t code Cmd_VoltDow[] = {0xAA, 0x15, 0x00, 0xBF};                //音量减

uint8_t code Cmd_SJ[] = {0xAA, 0x18, 0x01, 0x05, 0xC8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目录随机播放
uint8_t code Cmd_FLASH[] = {0xAA, 0x08, 0x02, 0x02, 0x2F, 0xE5};        //FLASH 根目录
uint8_t code Cmd_SD[] = {0xAA, 0x08, 0x02, 0x01, 0x2F, 0xE4};                //SD 根目录

static uint8_t CmdData[20];                //控制指令缓冲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SetVolt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设置播放音量,0~30级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SetVolt( uint8_t volt )
{
        if (volt>30)        volt = 30;
        CmdData[0] = 0xAA;
        CmdData[1] = 0x13;
        CmdData[2] = 0x01;
        CmdData[3] = volt;
        CmdData[4] = CmdData[0]+CmdData[1]+CmdData[2]+CmdData[3];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Data,5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SetQM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设置曲目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SetQM( uint8_t volt )
{
        // if (volt>30)        volt = 30;
        CmdData[0] = 0xAA;
        CmdData[1] = 0x07;
        CmdData[2] = 0x02;
        CmdData[3] = 0x00;
        CmdData[4] = volt;
        CmdData[5] = CmdData[0]+CmdData[1]+CmdData[2]+CmdData[3]+CmdData[4];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Data,6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QMUp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上一曲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QMUp( void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QMUp,4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QMDow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下一曲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QMDow( void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QMDow,4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Run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播放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Run( void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Run,4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Stop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暂停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Stop( void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Stop,4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VoltUp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音量加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VoltUp( void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VoltUp,4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VoltDow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音量减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VoltDow( void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VoltDow,4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FlashFileCBQM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插播FLASH指定目录  文件字母开头01~99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FlashFileCBQM( uint8_t Data )
{
        uint8_t Temp1 = Data%100/10 + 0x30;
        uint8_t Temp2 = Data%10 + 0x30;

        CmdData[0] = 0xAA;
        CmdData[1] = 0x17;
        CmdData[2] = 0x0E;
        CmdData[3] = 0x02;
        CmdData[4] = 0x2F;
        CmdData[5] = 0xCF;
        CmdData[6] = 0xB5;
        CmdData[7] = 0xCD;
        CmdData[8] = 0xB3;
        CmdData[9] = 0x2A;
        CmdData[10] = 0x2F;
        CmdData[11] = Temp1;
        CmdData[12] = Temp2;
        CmdData[13] = 0x2A;
        CmdData[14] = 0x3F;
        CmdData[15] = 0x3F;
        CmdData[16] = 0x3F;

        CmdData[17] = CmdData[0]+CmdData[1]+CmdData[2]+CmdData[3]+CmdData[4]+CmdData[5]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CmdData[6]+CmdData[7]+CmdData[8]+CmdData[9]+CmdData[10]+CmdData[11]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CmdData[12]+CmdData[13]+CmdData[14]+CmdData[15]+CmdData[16];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Data,18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ForSDSJBF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从SD随机播放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ForSDSJBF( uint8_t Qm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02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SD卡磁盘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SD,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SD根目录
        JQ8900_SetQM(Q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曲目1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SJ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目录随机播放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//        @ 函数名称:JQ8900_ForFlashSJBF
//        @ 功能说明:从FLASH随机播放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JQ8900_ForFlashSJBF( uint8_t Qm )
{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03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FLASH磁盘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FLASH,6)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FLASH根目录
        JQ8900_SetQM(Q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曲目1
        USART_SendDatas(Cmd_SJ,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目录随机播放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