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51单片机接口是micro USB接口,应该用什么下载器往单片机里下载程序啊

楼主:
我的51单片机接口是micro USB接口,应该用什么下载器往单片机里下载程序啊?我之前用stc,没有反应。电脑用同学的USB接口的单片机用stc就可以下载进去。本人待入门纯新手,轻喷。

网友A(2016-09-01):
51单片机接口是micro USB接口?
不能理解这句话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1单片机接口是micro USB接口?
不能理解这句话。

他的意思应该是单片机开发的是micro USB接口,开发板一般都是usb转串口芯片 ch340的,你安装相应的驱动即可,最好传一张图上来

网友C:
安装ch340驱动就可以了

ch310驱动

网友D:
估计你的实验板是STCDE  你可以用STC官方提供的烧写软件下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估计你的实验板是STCDE  你可以用STC官方提供的烧写软件下载

我是从官网下载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他的意思应该是单片机开发的是micro USB接口,开发板一般都是usb转串口芯片 ch340的,你安装相应的驱动即 ...

哥,我这个是这样的。还需要什么图片?我下载进去了你刚刚的那个,然后该怎么弄?我纯属电脑小白。大神见谅。

网友F:
USb转串口就行了

网友G:
你这开发板应该有个烧录软件来的,你这是STC的芯片,用STC的软件就行了,在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你的驱动装好没有,然后选择好对应的COM口

网友E:
是买个转串口线就行了么?

网友H:
说到底还是txd  rxd  gnd啊     需要ch340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说到底还是txd  rxd  gnd啊     需要ch340

是这个吗?

网友I:
安个驱动,用普通的下载软件就可以了

网友J:
stc串口下载助手   把HEX文件下载进去即可

网友K:
板子红色框起来的位置,看看那个芯片上的丝印是ch340还是pl2303, 这两种都是usb转ttl芯片,在电脑上直接安装对应的驱动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