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单片机仿真+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 带数码管和液晶2种显示

楼主(2016-08-31):
51单片机做的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的仿真电路原理图,有2个仿真文件一个是用数码管显示,一个是用lcd1602液晶来显示的.(工程文件清晰版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)

单片机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源程序如下(部分代码预览,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)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头文件及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includes.h"

#define TIME0H 0xFC
#define TIME0L 0x18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溢出时间:5ms

#define TIME1H 0x44
#define TIME1L 0x80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溢出时间:48ms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定时器0定时刷新LED计数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unsigned long ul_Numb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实时显示数字。

unsigned char uca_ShowCustom[6]={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4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放自定义显示字符。

unsigned char uc_DisCount=1;                //LCD时事刷新计数。

bit b_Show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标志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--数字模式,将要显示的数字赋给ul_Number便可时事显示数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默认为数字模式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--自定义模式,该模式下自定义字符显示。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定时器1计数刷新定时(计时模式)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unsigned char uc_TimeCount=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定时计数。

bit b_ClockSta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显示计数标志位。

extern bit b_ClockOppo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Oppose.c

extern unsigned long ul_ClockOppose;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防抖动标志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
bit b_KeySho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防抖动标志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按键中断产生时,首先判断此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--执行键盘扫描及键码处理程序;1--不执行。

bit b_KillSho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抖标志清除位:0--不清除;1--清除。

unsigned char uc_KillCount=1;                //抖动标志清除计数,使用定时器1。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LCD闪烁显示报告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bit b_LCDClea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过设置b_LCDClean为1便可启动延时清空LCD显示。

unsigned char uc_CleanCount=1;                  //延迟时间可在T1中断中设定。

unsigned char uc_ReportSymbol;

bit b_ReportFlash=0;

unsigned char uca_FlashBlank[]={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main()
{
        P2=0x0F;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键盘接口。

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:模式一;定时器0:模式一.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定时器0,用于LCD刷新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TH0=TIME0H;
        TL0=TIME0L;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定时器1,用于1s计时 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TH1=TIME1H;
        TL1=TIME1L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1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中断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外部中断0,用于执行键盘扫描和键处理程序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I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,中断方式:下降沿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外部中断0

        P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定时器0溢出中断设为高优先级。
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
        while(1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外部中断0,调用键盘扫描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INT0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EX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键扫描处理时,关闭外部中断0,防抖动。

        if(b_KeyShock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KeyProcess(ucKeyScan());        //当判断有按键按下时,扫描键盘,并把扫描结果进行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b_KeyShoc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防抖动标志。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 b_KeyShoc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有抖动则不执行键扫描,恢复防抖动标志。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设置防抖动清除标志位 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if(b_KeyShock==1)
                b_KillShoc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防抖动标志位开启则开启防抖动标志清除位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00ms后清除防抖动标志。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恢复键扫描处理前初始状态 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P2=0x0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P2口。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按键中断。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1中断,用于计时功能和防抖动标志清除以及显示报告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Timer1(void) interrupt 3
{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计时模式计数刷新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if(b_ClockStar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计时模式开启式,如计时处于运行状态则执行定时计数增加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_ClockOppos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常计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TimeCount%2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TimeCoun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uc_Time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倒计时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TimeCount%2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TimeCoun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l_ClockOppose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ClockOppos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ul_ClockOppo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uc_Time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防抖动标志清除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if(b_KillShoc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_KillCount%5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防抖动标志位为1时,计时300ms后清除抖动标志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KeyShoc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KillShoc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KillCoun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uc_Kill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}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LCD显示报告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if(b_LCDClean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CleanCou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键盘中断,此时按键无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howReport(uc_ReportSymbo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ShowMod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CleanCount%40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过设置b_LCDClean为1便可启动延时清空LCD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清零标志位,清零结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CleanCoun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清零计数为初始值1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Show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显示模式为默认的数字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ReportFlas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新开启键盘中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实现闪烁报告功能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CleanCount%7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_ReportFlash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harCopy(uca_FlashBlan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ReportFlash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howReport(uc_ReportSymbo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ReportFlas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Clean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TH1=TIME1H;
        TL1=TIME1L;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0,定时刷新LED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if(b_ShowMode==0)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数字模式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howOneNum(*(pucLedNum(ul_Number)+uc_DisCount),6-uc_DisCount);           //在LCD上显示1位数字。
                if(uc_DisCount==5)
                uc_Dis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在每次被触发时,改变LCD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else uc_Dis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位到第六位循环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自定义模式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howCustom(uca_ShowCustom[uc_DisCount],uc_DisCount);
                if(uc_DisCount==5)
                uc_Dis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在每次被触发时,改变LCD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else uc_Dis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位到第六位循环显示。
                }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恢复定时器0初始状态 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TH0=TIME0H;
        TL0=TIME0L;
}

单片机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仿真工程文件及其他完整资料下载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楼主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计时状态处理子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extern bit b_CountStart;
extern bit b_CountPause;
extern bit b_ClockStart;
extern bit b_WorkMode;
extern bit b_LCDClean;
extern bit b_KeyShock;
extern unsigned char uc_ReportSymbol;
extern unsigned long ul_Number;
extern unsigned long ul_ClockOppose;
unsigned long ul_TimeTemp;                  //暂停状态技计数暂存。

void vTime(unsigned char ucKeyCode)
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KeyC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当按下“NO/C”时执行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1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00 ->10:从停止到开始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b_CountStart|b_CountPause)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记时值为0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Star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设标志位,改为开始状态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1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6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1 ->10:从暂停到开始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b_CountStart&b_CountPause)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ul_Time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初值为暂存的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Paus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设标志位,改为开始状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1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6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0 ->00:从开始到停止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b_CountStart=1&(!b_CountPause))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Sta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设标志位,改为停止状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计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计时前状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当按下“=”时执行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_CountStar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开始或暂停状态则进行处理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不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0->11:从开始到暂停。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_CountPaus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计时数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Paus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开始状态则改为暂停状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TimeTemp=ul_Number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闪烁显示:-PAU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暂停计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1 ->10:从暂停到开始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Paus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暂停状态则改变为进行状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ul_Time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给计时器赋初值为暂停前的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1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6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继续暂停前的计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_CountPause==0)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00:切换到计算器模式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WorkMode=0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在停止计时状态按下“=”键便会切换到计算器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4;        //CHAG-0表明从计时器模式切换到计算器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KeyShoc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当按下“+”时执行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lockStar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计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切换到倒计时模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CountPaus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ClockOppos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楼主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<程序名>:LED动态扫描子函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<功能>:        unsigned char * pucLedNum(unsigned long ulNumbe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计算一个在000000到999999之间的数的每位数字并存储在数组中.并返回数组的首地址                 **
/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vShowOneNum(unsigned char ucOneNum,unsigned char ucOrde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入一个数字以及所要显示的位置,在LED相应位置上显示相应数字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头文件及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LED6Show.h"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nsigned  char code uca_LEDCode[]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,1,2,3,4,5,6,7,8,9,空白。

unsigned char code uca_LEDSelect[]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别点亮第6,5,4,3,2,1号灯。

unsigned char uca_LedNum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放数字的各个位。

unsigned char uc_NumberFron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是数字的首位。

extern unsigned char uca_ShowCustom[];                  //在自定义模式下,LCD实时显示该字符。main.c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自定义报告显示字符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1[]={0xBF,0x86,0xC0,0x88,0xBF,0xF9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被除数等于0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EOR-1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2[]={0xBF,0x86,0xC0,0x88,0xBF,0xA4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被减数小于减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EOR-2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3[]={0xC6,0x89,0x88,0xC2,0xBF,0xF9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明从计算器模式切换到计时模式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G-1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4[]={0xC6,0x89,0x88,0xC2,0xBF,0xC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明从计时器模式切换到计算器模式。                CHAG-0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5[]={0xBF,0x8C,0x88,0xC1,0x92,0x86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暂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PAUSE

//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6[]={0xBF,0x92,0x87,0x88,0x88,0x87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START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7[]={0xBF,0x92,0x87,0xC0,0x8C,0xBF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StoP-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8[]={0xC0,0x8C,0x8C,0xC0,0x92,0x86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倒计时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PPOSE

unsigned char uca_ReportChar9[]={0xBF,0x86,0xC0,0x88,0xBF,0x9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超出可显示的最大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EOR-9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函数实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nsigned char * pucLedNum(unsigned long ulNumber)                  //将一个数的各个位分别存到数组里。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返回首地址。
        if(ulNumber>999999)
                ulNumber=999999;
        if(ulNumber<0)
                ulNumber=0;
        uca_LedNum[5] = ulNumber/1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高位存在数组【5】中。

        uca_LedNum[4] = (ulNumber-100000*(long)uca_LedNum[5])/10000;

        uca_LedNum[3] = (ulNumber-100000*(long)uca_LedNum[5]-10000*(long)uca_LedNum[4])/1000;

        uca_LedNum[2] = (ulNumber-100000*(long)uca_LedNum[5]-10000*(long)uca_LedNum[4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000*(long)uca_LedNum[3])/100;

        uca_LedNum[1] = (ulNumber-100000*(long)uca_LedNum[5]-10000*(long)uca_LedNum[4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000*(long)uca_LedNum[3]-100*(long)uca_LedNum[2])/10;

        uca_LedNum[0] = (ulNumber-100000*(long)uca_LedNum[5]-10000*(long)uca_LedNum[4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1000*(long)uca_LedNum[3]-100*(long)uca_LedNum[2]-10*(long)uca_LedNum[1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低位存在数组【0】中。

        for(uc_NumberFront=1;uc_NumberFront<6;uc_NumberFront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a_LedNum[6-uc_NumberFront]!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数据的首位不为零数字在第几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例如:8502的uc_NumberFront为3;
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0的uc_NumberFront为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450530的uc_NumberFront为1。

        return uca_LedNum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将1个1位数按顺序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ShowOneNum(unsigned char ucOneNum,unsigned char ucOrder)
{
        if(ucOneNum!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数字不为0则正常输出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SELEC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CHAR=uca_LEDCode[ucOneNum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cOrder:1~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SELECT=uca_LEDSelect[ucOrder-1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Order<uc_NumberFron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为0则判断是不是在数字首位之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SELEC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在则输出空,不显示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SELEC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在首位之后则正常输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CHAR=uca_LEDCode[ucOneNu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SELECT=uca_LEDSelect[ucOrder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将1个自定义字符按顺序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ShowCustom(unsigned char ucOneCostom,unsigned ucOrder)
{
        LEDSELECT=0;
        LEDCHAR=ucOneCostom;
        LEDSELECT=uca_LEDSelect[ucOrder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cOrder:0~5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将字符数组复制到字符显示数组中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CharCopy(unsigned char ucaArray[]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Count;
        for(ucCount=0;ucCount<6;uc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a_ShowCustom[ucCount]=ucaArray[ucCount];
        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根据报告代号,显示不同的报告字符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ShowReport(unsigned char ucSymbol)
{
        switch(ucSymbo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1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-EOR-1--被除数等于0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2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-EOR-2--被减数小于减数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3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CHAG-1--表明从计算器模式切换到计时模式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4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CHAG-0--表明从计时器模式切换到计算器模式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5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-PAUSE--暂停;
//                case 6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6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-StART--开始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7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-StoP---停止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8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OPPOSE--切换到倒计时模式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vCharCopy(uca_ReportChar9);break;        //显示:-EOR-9--超出可显示的最大值。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}

楼主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<程序名>:键盘扫描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<功能>:当有外部中断0时调用此函数,使用列扫描的方式获取键码,键码由2位数字组成。高位为行号   **
//**                低位为列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头文件及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<at89x51.h>

#define SCANPORT P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×4键盘扫描端口,低4位是行线,高4位是列线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用逐列扫描的方法,无按键时,低4位输出1,高4位输出0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有按键时,高4位输出扫描电位,低4位输入扫描结果。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nsigned char uca_LineScan[4]={0xEF,0xDF,0xBF,0x7F};                //列线扫描电压,分为第1,2,3,4根列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低电平,其他为高电平。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函数实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unsigned char ucKeySca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状态暂存。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Row=0,ucLine=0;            //行号,列号。

        for(ucLine=0;ucLine<4;ucLine++)                //列扫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PORT=uca_LineScan[ucLine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出扫描电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=SCANPORT&0x0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扫描电位,并屏蔽高4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Temp!=0x0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该列是否有按键按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E: ucRow=10;break;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有,则判断行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D: ucRow=2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B: ucRow=3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7: ucRow=4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ucRow=5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ucRow+ucLine+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按键编码。格式为2位数,高位为行号,低位为列号。
}

楼主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<程序名>:按键处理子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<功能>:当有外部中断0时调用此函数,获得键码,进行相应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头文件及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Calculator.h"
#include "Timer.h"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extern bit b_KeySho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防抖动标志位。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工作模式(默认为计算器模式)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bit b_Work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--计算器模式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--计时模式。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按键处理函数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vKeyProcess(unsigned char ucKeyCodeTemp)
{
        if(b_Work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vTimer(ucKeyCode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工作模式为计时模式时调用计时器处理函数。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vCalculator(ucKeyCodeTemp);            //当工作模式为计算器模式时调用计算器处理函数。

}

楼主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<程序名>:计算器处理主程序,根据计算器的输入状态分派不同的函数对按键进行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<功能>:当b_WorkMode=0是,若有键按下则调用此函数对键码进行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头文件及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CalReady.h"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全局变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xtern unsigned long ul_Numb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E显示数据,LCD实时显示该数字。
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工作模式(默认为计算器模式)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extern bit b_WorkMod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--计算器模式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--计时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在KeyProcess.c中。
unsigned char uc_ModeChange=0;

extern bit b_LCDClean;

extern unsigned char uc_ReportSymbol;

unsigned long ul_NumberOn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个数
unsigned long ul_NumberTwo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个数
unsigned char uc_Operato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运算符
unsigned long ul_Resul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运算结果
unsigned char uc_NumPointe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状态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计算器处理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vCalculator(unsigned char ucKeyCode)
{
        if(ucKeyCode==4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是不是'NO/C'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NumPointer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‘NO/C’键则判断手机否是状态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_ModeChang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状态一则看uc_ModeChange是不是2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ModeChange=0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2则计时器模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WorkMode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ReportSymbol=3;                //闪烁显示:-CHAG-1。表明正在切换状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LCDCle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ModeChange++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uc_ModeChange不是2则加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On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所有数据,将所有数据恢复到状态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Tw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NumPoint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On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所有数据,将所有数据恢复到状态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Tw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_Numb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_NumPointe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不是“NO/C”键,首先将uc_ModeChange清零。
                uc_ModeChange=0;
//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根据不同状态分派不同的键处理函数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>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_NumPointe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alReadyOne(ucKeyCod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状态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alReadyTwo(ucKeyCod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状态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alReadyThree(ucKeyCod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状态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
网友A(2016-11-19):
第十九个怎么有好几个程序

网友B(2017-04-13):
好几个程序怎么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