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助c8051f310问题

楼主(2016-08-31):
最近看到仪表上用的c8051f310这个芯片以前总是在学习AT89的单片机,对c8051没接触过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编程,还有那位师傅有c8051f310的资料麻烦给小弟分享一下谢了。

网友A:
可以用与普通51一样的方式编程,但不做处理则C8051的特点会无法使用。
主要是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新定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与普通51一样的方式编程,但不做处理则C8051的特点会无法使用。
主要是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新定义

编程软件也用普通51单片机的编程软件就可以吗,用C语言吗,请指点一下谢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编程软件也用普通51单片机的编程软件就可以吗,用C语言吗,请指点一下谢了

本质上没什么区别,采用流水线结构, 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,可以用Keil编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本质上没什么区别,采用流水线结构, 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,可以用Keil编程

好的谢了

网友C:
keil c51编程,用C8051F仿真器下载程序即可,一直在用C8051F02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