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俄罗斯方块仿真+源程序+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6-09-01):
分享一个用51单片机做的俄罗斯方块仿真电路,上面是原理图(工程文件清晰版请下载本帖最后的附件),用的无字库的lcd12864,如果大家做成实物的话也要用无字库的屏.

51单片机俄罗斯方块源程序(部分程序):
#include <AT89X51.H>

#define DOWNTIME 30
#define MAXHANG 20
#define MAXLIE  16
#define MAXPIX  3
#define PUSHON  50

#define LCD P0
#define EN  P3_0
#define RW  P3_1
#define RS  P3_2
#define CS1 P3_3
#define CS2 P3_4

#define KEYLEFT P1_0
#define KEYDOWN P1_7
#define KEYRIGH P1_6
#define KEYROTATION P1_1

unsigned char gkey=0xff,keystate=0,t0ms1=0,t0ms=0,downtimegap=0;
unsigned char miao=0,fen=0;
unsigned char downok;
bit keyflag,timeupdate,fashionupdate;
unsigned char idata cubeMap[MAXHANG][2];
typedef struct{
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code * bo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cube :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state :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row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colum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block;
block this;
unsigned int score=0;
unsigned char speed=1;
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le[8]={1,2,4,8,0x10,0x20,0x40,0x80};
unsigned char code cube[]=
{
/*  ■
  ■■■
*/
0,4,0xe,0,  0,2,6,2,     0,7,2,0,     4,6,4,0,

/*■
  ■■■
*/
0,8,0xe,0,  0,4,4,0xc,   0,0,0xe,2,   0,6,4,4,
/*■■■
  ■
*/
0,0xe,8,0,  0,4,4,6,     0,1,7,0,     6,2,2,0,
/*■■
    ■■
*/
0,0xc,6,0,  0,2,6,4,     0,6,3,0,     2,6,4,0,
/*  ■■
  ■■
*/
0,6,0xc,0,  0,4,6,2,     0,3,6,0,     4,6,2,0,
/*■■■■
*/
0,0xf,0,0,  4,4,4,4,     0,0,0xf,0,   2,2,2,2,
/*■■
  ■■
*/
0,6,6,0,    0,6,6,0,     0,6,6,0,     0,6,6,0
};
unsigned char code asii[]=
{
    0x3E,0x51,0x49,0x45,0x3E, // -0-
    0x00,0x42,0x7F,0x40,0x00, // -1-
    0x62,0x51,0x49,0x49,0x46, // -2-
    0x21,0x41,0x49,0x4D,0x33, // -3-
    0x18,0x14,0x12,0x7F,0x10, // -4-
    0x27,0x45,0x45,0x45,0x39, // -5-
    0x3C,0x4A,0x49,0x49,0x31, // -6-
    0x01,0x71,0x09,0x05,0x03, // -7-
    0x36,0x49,0x49,0x49,0x36, // -8-
    0x46,0x49,0x49,0x29,0x1E, // -9-
    0x00,0x36,0x36,0x00,0x00, // -:-10
//next
    0x7F,0x04,0x08,0x10,0x7F, // -N-11
    0x7F,0x49,0x49,0x49,0x41, // -E-12
    0x63,0x14,0x08,0x14,0x63, // -X-13
    0x01,0x01,0x7F,0x01,0x01, // -T-14
//speed
    0x26,0x49,0x49,0x49,0x32, // -S-15
    0x7F,0x09,0x09,0x09,0x06, // -P-16
    0x7F,0x49,0x49,0x49,0x41, // -E-17
    0x7F,0x41,0x41,0x41,0x3E, // -D-18
//score
    0x3E,0x41,0x41,0x41,0x22, // -C-19
    0x3E,0x41,0x41,0x41,0x3E, // -O-20
    0x7F,0x09,0x19,0x29,0x46, // -R-21
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  // - -22
//GAME OVER
    0x3E,0x41,0x51,0x51,0x72, // -G-23
    0x7C,0x12,0x11,0x12,0x7C, // -A-24
    0x7F,0x02,0x0C,0x02,0x7F, // -M-25
    0x1F,0x20,0x40,0x20,0x1F, // -V-26
//TIME
//  0x00,0x41,0x7F,0x41,0x00  // -I-27
}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lcd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bit ea;
ea=EA;
EA=0;
EN=0;
RW=0;
RS=0;
LCD=cmd;
EN=1;
EN=1;
EN=0;
EA=ea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WriteByte(unsigned char ch)
{
EN=0;
RS=1;
RW=0;
LCD=ch;
EN=1;
EN=1;
EN=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SetPage(unsigned char page)
{
  page &=0x7;
  page +=0xb8;
  lcdCmd(page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SetColumn(unsigned char column)
{
  column &=0x3f;
  column +=0x40;
  lcdCmd(column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character fron=5*8
void lcdPlayChar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page,unsigned char colume)
{
unsigned char i,temp;
unsigned int p;
p=5*index;
for(i=colume;i<colume+5;i++)
  {
    if(i<64)
         {
          CS1=1;
          CS2=0;
          temp=i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CS1=0;
          CS2=1;
          temp=i-64;
         }
        lcdSetPage(page);
        lcdSetColumn(temp);
        lcdWriteByte(asii[p++]);
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rectangle(3,0,50,60)
void rectangl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,page;
  CS1=1;
  CS2=0;
  lcdSetPage(0);
  lcdSetColumn(2);
  EN=0;
  RS=1;
  RW=0;
  LCD=0xff;
  EN=1;
  EN=1;
  EN=0;
  for(i=3;i<51;i++)
   {
     EN=0;
     RS=1;
     RW=0;
     LCD=0x1;
     EN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   }
  EN=0;
  RS=1;
  RW=0;
  LCD=0xff;
  EN=1;
  EN=1;
  EN=0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or(page=1;page<7;page++)
{
  lcdSetPage(page);
  lcdSetColumn(2);
  EN=0;
  RS=1;
  RW=0;
  LCD=0xff;
  EN=1;
  EN=1;
  EN=0;
  for(i=3;i<51;i++)
   {
     EN=0;
     RS=1;
     RW=0;
     LCD=0x0;
     EN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   }
  EN=0;
  RS=1;
  RW=0;
  LCD=0xff;
  EN=1;
  EN=1;
  EN=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lcdSetPage(7);
  lcdSetColumn(2);
  EN=0;
  RS=1;
  RW=0;
  LCD=0x1f;
  EN=1;
  EN=1;
  EN=0;
  for(i=3;i<51;i++)
   {
     EN=0;
     RS=1;
     RW=0;
     LCD=0x10;
     EN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   }
  EN=0;
  RS=1;
  RW=0;
  LCD=0x1f;
  EN=1;
  EN=1;
  EN=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x:列;y行,页 3*3
void lcdPutPix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flag)
{
  unsigned char i,dat,bitmask,nextbit;
  bit bflag,pflag,ea;
  x=x*MAXPIX;
  y=y*MAXPIX;
  bflag=0;
  pflag=0;
  i=y%8;
  if(i==0)
   bitmask=0x7;
  else if(i==1)
   bitmask=0xe;
  else if(i==2)
   bitmask=0x1c;
  else if(i==3)
   bitmask=0x38;
  else if(i==4)
   bitmask=0x70;
  else if(i==5)
   bitmask=0xe0;
  else if(i==6)
   {
    bflag=1;
    bitmask=0xc0;
    nextbit=1;
   }
  else if(i==7)
   {
    bflag=1;
    bitmask=0x80;
    nextbit=3;
   }
  if(x<62)
   {
    CS1=1;
    CS2=0;
   }
  else if(x>63)
   {
    x-=64;
    CS1=0;
    CS2=1;
   }
  else
   pflag=1;
  lcdSetPage(y/8);
  for(i=x;i<x+MAXPIX;i++)
   {
    if(pflag)
     {
      if(i==62 || i==63)
       {
         CS1=1;
         CS2=0;
         lcdSetPage(y/8);
        }
      else if(pflag && i==64)
       {
        CS1=0;
        CS2=1;
        lcdSetPage(y/8);
       }
      }
     lcdSetColumn(i);
     ea=EA;
     EA=0;
     EN=0;
     LCD=0xff;
     RS=1;
     RW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
     EN=1;
     dat=LCD;
     EN=0;
     if(flag==1)
       dat|=bitmask;
     else
       dat&=~bitmask;
     lcdSetColumn(i);

     EN=0;
     RW=0;
     RS=1;
     LCD=dat;
     EN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     EA=ea;
   }
if(bflag)
  {
   lcdSetPage(y/8+1);
   for(i=x;i<x+MAXPIX;i++)
   {
    if(pflag)
     {
      if(i==62 || i==63)
       {
        CS1=1;
        CS2=0;
        lcdSetPage(y/8+1);
       }
      else if(pflag && i==64)
       {
        CS1=0;
        CS2=1;
        lcdSetPage(y/8+1);
       }
      }
     lcdSetColumn(i);
     ea=EA;
     EA=0;
     EN=0;
     LCD=0xff;
     RS=1;
     RW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
     EN=1;
     dat=LCD;
     EN=0;
     if(flag==1)
       dat|=nextbit;
     else
       dat&=~nextbit;
     lcdSetColumn(i);

     EN=0;
     RW=0;
     RS=1;
     LCD=dat;
     EN=1;
     EN=1;
     EN=0;
     EA=ea;
  }
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Clear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,page;
  CS1=1;
  CS2=0;
  for(page=0;page<8;page++)
   {
    lcdSetPage(page);
    lcdSetColumn(0);
    for(i=0;i<64;i++)
           lcdWriteByte(0);
   }
  CS1=0;
  CS2=1;
  for(page=0;page<8;page++)
   {
    lcdSetPage(page);
    lcdSetColumn(0);
    for(i=0;i<64;i++)
           lcdWriteByte(0);
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STAR 53
#define WIDE 6
void lcdIni(void)
{
lcdCmd(0x3f);
lcdCmd(0xc0);
lcdClear();
rectangle();
//NEXT
lcdPlayChar(11,0,STAR);
lcdPlayChar(12,0,STAR+1*WIDE);
lcdPlayChar(13,0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14,0,STAR+3*WIDE);
//SPEED
lcdPlayChar(15,3,STAR);
lcdPlayChar(16,3,STAR+1*WIDE);
lcdPlayChar(17,3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17,3,STAR+3*WIDE);
lcdPlayChar(18,3,STAR+4*WIDE);
//01
lcdPlayChar(0,4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1,4,STAR+3*WIDE);

//SCORE
lcdPlayChar(15,5,STAR);
lcdPlayChar(19,5,STAR+1*WIDE);
lcdPlayChar(20,5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21,5,STAR+3*WIDE);
lcdPlayChar(12,5,STAR+4*WIDE);

lcdPlayChar(0,6,STAR+1*WIDE);
lcdPlayChar(0,6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0,6,STAR+3*WIDE);
lcdPlayChar(0,6,STAR+4*WIDE);
//TIME
lcdPlayChar(0,7,STAR);
lcdPlayChar(0,7,STAR+1*WIDE);
lcdPlayChar(10,7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0,7,STAR+3*WIDE);
lcdPlayChar(0,7,STAR+4*WIDE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howScoreSpeed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num[5];
  char i;
  unsigned int temp;
  temp=score;
  for(i=0;i<5;i++)
   {
     num[i]=temp%10;
         temp=temp/10;
   }
  for(i=4;i>0;i--)
   {
     if(num[i]==0)
          num[i]=22;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break;
   }
  for(i=4;i>-1;i--)
   lcdPlayChar(num[i],6,STAR+(4-i)*WIDE);

lcdPlayChar(speed/10,4,STAR+2*WIDE);
lcdPlayChar(speed%10,4,STAR+3*WIDE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timeServer(void)
{
  if(timeupdate)
   {
    timeupdate=0;
    lcdPlayChar(fen/10,7,STAR);
    lcdPlayChar(fen%10,7,STAR+1*WIDE);
    lcdPlayChar(10,7,STAR+2*WIDE);
    lcdPlayChar(miao/10,7,STAR+3*WIDE);
    lcdPlayChar(miao%10,7,STAR+4*WIDE);
   }
  if(fashionupdate)
   {
     fashionupdate=0;
     lcdPlayChar(22,7,STAR+2*WIDE);
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0isr(void) interrupt 1
{
  unsigned char key;
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downtimegap++;
  t0ms=++t0ms%100;
  if(t0ms==0)
   {
     timeupdate=1;
     miao=++miao%60;
         if(miao==0)
          fen=++fen%60;
   }
  if(t0ms==50)
   fashionupdate=1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key=0xff;
  KEYLEFT=1;
  KEYRIGH=1;
  KEYROTATION=1;
  KEYDOWN=1;
  if(!KEYLEFT)
    key=0;
  if(!KEYRIGH)
    key=1;
  if(!KEYROTATION)
    key=2;
  if(!KEYDOWN)
    key=3;

  switch(keystate)
   {
    case 0: if(key!=gkey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key=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case 1: if(key==gkey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m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case 2: if(key==gkey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0ms1<PUSHO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0ms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key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}
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showNextCube(unsigned char code * p,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)
{
unsigned char i,j,temp;
  for(i=0;i<4;i++)
   {
      temp=1;
      for(j=0;j<4;j++)
      {
        if(p[i] & temp)
         lcdPutPix(x+j,y+i,1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lcdPutPix(x+j,y+i,0);
        temp<<=1;
      }
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createCube(void)
{
  static unsigned char next;
  this.cube=next;
  next=TL0%7;
  this.row=0;
  this.column=6;
  this.state=0;
  this.box=cube+16*this.cube;
  showNextCube(cube+16*next,19,3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howCubeMap(void)
{
unsigned char hang,lie,temp;
for(hang=MAXHANG-1;hang>0;hang--)
  {
   if(cubeMap[hang][0]==0 && cubeMap[hang][1]==0)
     break;

   for(lie=0;lie<(MAXLIE/8);lie++)
    {
     temp=8*lie;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01)
       lcdPutPix(temp+1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02)
       lcdPutPix(temp+2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04)
       lcdPutPix(temp+3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08)
       lcdPutPix(temp+4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10)
       lcdPutPix(temp+5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20)
       lcdPutPix(temp+6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40)
       lcdPutPix(temp+7,hang,1);

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]&0x80)
       lcdPutPix(temp+8,hang,1);
    }
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CubeToMap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row,column,temp;
  unsigned char hang,lie;
  for(row=0;row<4;row++)
   {
     temp=1;
     for(column=0;column<4;column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his.box[row] & temp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hang=this.row+row;
                   lie=this.column+column;
           cubeMap[hang][lie/8] |=bittable[lie%8];
               lcdPutPix(lie+1,hang,1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  }
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clearCubeFromMap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row,column,temp;
  unsigned char hang,lie;
  for(row=0;row<4;row++)
   {
     temp=1;
     for(column=0;column<4;column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his.box[row] & temp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hang=this.row+row;
                   lie=this.column+column;
           cubeMap[hang][lie/8] &=~bittable[lie%8];
               lcdPutPix(lie+1,hang,0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  }
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checkBorder(void)
{
if(this.box[3]!=0 && this.row>(MAXHANG-4))
    return 1;
  else if(this.box[2]!=0 && this.row>(MAXHANG-3))
    return 1;
  else if(this.box[1]!=0 && this.row>(MAXHANG-2))
    return 1;
  else if(this.box[0]!=0 && this.row>(MAXHANG-1))
    return 1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
  if((this.box[0] & 0x01) || (this.box[1] & 0x01) || (this.box[2] & 0x01) ||(this.box[3] & 0x01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<0)
      return 1;
   }
  else if((this.box[0] & 0x02) || (this.box[1] & 0x02) || (this.box[2] & 0x02) ||(this.box[3] & 0x02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<-1)
      return 1;
   }
  else if((this.box[0] & 0x04) || (this.box[1] & 0x04) || (this.box[2] & 0x04) ||(this.box[3] & 0x04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<-2)
      return 1;
   }
   else if((this.box[0] & 0x08) || (this.box[1] & 0x08) || (this.box[2] & 0x08) ||(this.box[3] & 0x08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<-3)
      return 1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
  if((this.box[0] & 0x08) || (this.box[1] & 0x08) || (this.box[2] & 0x08) ||(this.box[3] & 0x08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>(MAXLIE-4))
      return 1;
   }
  else if((this.box[0] & 0x04) || (this.box[1] & 0x04) || (this.box[2] & 0x04) ||(this.box[3] & 0x04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>(MAXLIE-3))
      return 1;
   }
  else if((this.box[0] & 0x02) || (this.box[1] & 0x02) || (this.box[2] & 0x02) ||(this.box[3] & 0x02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>(MAXLIE-2))
      return 1;
   }
  else if((this.box[0] & 0x08) || (this.box[1] & 0x08) || (this.box[2] & 0x08) ||(this.box[3] & 0x08) )
   {
     if(this.column>(MAXLIE-1))
      return 1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----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nsigned char checkClask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row,column,temp;
  unsigned char hang,lie;
  for(row=0;row<4;row++)
   {
     temp=1;
     for(column=0;column<4;column++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his.box[row] & temp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hang=this.row+row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e=this.column+column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cubeMap[hang][lie/8] & bittable[lie%8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  }
   }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checkMap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,j,delete;
  bit full;
  full=0;
  delete=0;
  for(i=MAXHANG-1;i>0;i--)
   {
     if(cubeMap[i][0]==0 && cubeMap[i][1]==0)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if(cubeMap[i][0]==0xff && cubeMap[i][1]==0xff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elete++;
                 full=1;
                 for(j=i;j>0;j--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ubeMap[j][0]=cubeMap[j-1]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cubeMap[j][1]=cubeMap[j-1][1]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cubeMap[0][0]=0;
                 cubeMap[0][1]=0;
           }
   }
if(full)
  {
    if(delete==1)
          score++;
        else if(delete==2)
          score+=4;
        else if(delete==3)
          score+=9;
        else if(delete==4)
          score+=16;
        rectangle();
        showCubeMap();
    if(score<50)
         speed=1;
        else if(score<100)
         speed=2;
        else if(score<500)
         speed=3;
        else if(score<1000)
         speed=4;
        else if(score<5000)
         speed=5;
        else if(score<10000)
         speed=6;
        else if(score<20000)
         speed=7;
        else if(score<30000)
         speed=8;
        else if(score<40000)
         speed=9;
        else if(score<50000)
         speed=10;
        else if(score<60000)
         speed=1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speed=12;
        showScoreSpeed();
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oveLeft(void)
{
  clearCubeFromMap();
  this.column--;
  if(checkBorder() || checkClask())
    this.column++;
  writeCubeToMap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oveRigh(void)
{
  clearCubeFromMap();
  this.column++;
  if(checkBorder() || checkClask())
    this.column--;
  writeCubeToMap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oveDown(void)
{
  clearCubeFromMap();
  this.row++;
  if(checkBorder() || checkClask())
   {
    this.row--;
        downok=1;
   }
  else
   downok=0;
  writeCubeToMap();
  if(downok)
    checkMap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cubeRotation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temp;
  temp=this.state;
  clearCubeFromMap();
  this.state=++this.state%4;
  this.box=cube+16*this.cube+4*this.state;
  if(checkBorder() || checkClask())
   {
     this.state=temp;
     this.box=cube+16*this.cube+4*this.state;
   }
  writeCubeToMap()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main(void)
{
  TMOD=0x1;
  TH0=(65536-10000)/256;
  TL0=(65536-10000)%256;
  EA=1;
  ET0=1;
  TR0=1;
  lcdIni();
  for(t0ms=0;t0ms<MAXHANG;t0ms++)
   {
     cubeMap[t0ms][0]=0;
     cubeMap[t0ms][1]=0;
   }
  while(1)
   {
     createCube();
         if(checkClask())
          {
       rectangle();
#define SHOWSTAR 12
#define GAP 8
       lcdPlayChar(23,2,SHOWSTAR); //GAME
       lcdPlayChar(24,2,SHOWSTAR+GAP);
       lcdPlayChar(25,2,SHOWSTAR+2*GAP);
       lcdPlayChar(12,2,SHOWSTAR+3*GAP);

       lcdPlayChar(20,4,SHOWSTAR); //OVER
       lcdPlayChar(26,4,SHOWSTAR+GAP);
       lcdPlayChar(12,4,SHOWSTAR+2*GAP);
       lcdPlayChar(21,4,SHOWSTAR+3*GAP);
       t0ms=0;
       while(t0ms<95);//延时2秒
           t0ms=0;
       while(t0ms<95);
       ((void (code *) (void)) 0x0000) ( );
          }
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Server();
            if(keyflag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t0ms1=0;
                   if(g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Left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gkey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Righ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gkey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cubeRot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gkey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if(gkey==0 && t0ms1==PUSHO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0ms1-=10;
                  moveLef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if(gkey==1 && t0ms1==PUSHO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0ms1-=10;
                  moveRigh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if(gkey==3 && t0ms1==PUSHO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t0ms1-=10;
                  moveDow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downtimegap>(DOWNTIME-speed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move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downtimegap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downok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ownok=0;
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}
}

这个单片机俄罗斯方块仿真的工程文件和其他完整资料下载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54940-1.html

网友A(2017-01-24):
不错的帖子,很值得收藏。

网友B:
你这程序到底是不是完整的啊

网友C(2018-02-11):
引用 网友A:
不错的帖子,很值得收藏。

为什么我下下来,lcd上不显示啊大神

网友C:
问下这玩意那个键是启动啊,我的不显示啊。

网友D(2018-06-26)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我下下来,lcd上不显示啊大神

我也不显示

网友E:
这个是52啊。。。

网友F(2019-01-03):
我运行的时候只有P0组引脚在闪烁 lcd12864 屏是黑的求解

网友G:
还是先掌握C语言比较好

网友H(2021-11-23):
请问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我运行的时候只有P0组引脚在闪烁 lcd12864 屏是黑的求解

请问最后解决了吗?

网友I(2024-01-13):
正在试验,还没有显示

网友J:
还是要有一点基础才可以运行的,主要是#define LCD P0 被故意定义错了的。改P2就可以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