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教ad连线接口处的白色三角形是什么作用 ad09怎么画的

楼主:
这个连线接口处的白色三角形是什么作用    ad09怎么画的

网友A(2016-09-01):
虽然没用过ad,但我觉得这应该在管脚类型里面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虽然没用过ad,但我觉得这应该在管脚类型里面吧

谢       谢

网友C:
为什么要画呢?选择PIN特性窗口中电气內型;

网友D:
管教设置里 可以设置是输出管教 还是 输入管脚 你这个表示输出的意思  还可以设置成输入输出自己找找吧 很简单

网友E:
就当是没有就好了

网友F:
在PIN特性里面设置

网友G:
那个就表示的信号是输入方向,你可以改变输入方向的